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精英版 请问GPS/北斗双模块定不了位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2023-07-25):
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精英版 请问GPS/北斗双模块定不了位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GPS/北斗双模块跟MCU无关,独立的部件,自成系统,串口输出报文。

网友B:
用外置天线了吗,天线放室外了吗?定位和天线、天气、时间都有关系,最好有源天线、天气晴朗、时间最好3分钟以上,才能定位成功。

网友C:
通过串口把北斗GPS输出的报文打印出来,根据报文查找问题,是不是没有跟踪到卫星。

网友D:
1,要在室外,至少是天线要在室外
2,代码要正确
不要此类笼统的描述,定不了位...........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可以将报文打印出来,根据报文查找原因,有没有跟踪到卫星?有没有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