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电气接线和安装规范

楼主(2023-07-2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s8VBmenkjQuxuiy0cbKcA?pwd=agau
提取码:agau
b230801
精密自动化设备制造 电气安装\接线工艺规范2011
      安装要求:横平竖直、安装牢固和防震、做好通风、远离热源。

     接线要求:横平竖直、弧度一致、接线牢固、主次分离、不露铜丝、号码清晰一致。

一、电线的选用
  选用导线首先要保证导线的截面能够承载
正常的工作电流,同时要考虑到由于周围
环境温度的影响,要留足余量(20%)(20
  选择电缆线的型号
  BV-
BVR-7  V - 芯多股线(不过门)
  RV-
3、颜色定义
•AC 380V 黄绿红\淡蓝\黄绿双色  左中右\远中近\上中下  ABC\UVW\L1L2L3
• AC 220V 黄\绿\红\黑色\淡蓝\黄绿双色
• DC24V        棕色\深蓝色
• 传感器信号线  黑色

• 模拟信号线
0~10V

屏蔽电缆    0~5V  4~20MA

•通讯线        屏蔽电缆   RS232 RS485 RS442
RJ45

号码管的长度统一,从下朝上看

4、装配规范
• 安装倾斜度不大于5°,开门大于90°
• 元器件应标注醒目的符号,与原理图一致
• 安装位置不能高于地面2米
• 开关器件和元件安装需要满足飞弧距离
• 发热元件应置于上方,且应与绝缘导线保持一定距离。
• 震动易损坏的元件应和安装板间装橡胶垫减震。

5、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指两个载流零部件之间的距离。
爬电距离是指两个载流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63A及以下      大于63A
ui≤60         3MM        5MM
60<ui≤300     5MM       6MM
300<ui≤660    8MM       10MM

柜内PLC输入回路的布线尽量不与主回路及其他电压等级回路的控制线同线槽。

气不能和电在同一柜内,防止漏气事故

避免将几根导线接到同一接线柱上,一般元件上的接头不宜超过2~3个。

接地装置的接触面光洁平贴,防松锈。

带有金属外壳的元件必须接地。

保护及工作接地线柱螺纹直径应不小于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