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7-3位半直流5A电流表

楼主(2023-07-25):
ICL7107-3位半直流5A电流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编程还是程序都不需要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可怕了,积分电容连涤纶都舍不得用,这个表头线性一定差的一塌糊涂。

积分电容用的是插脚,在正面, 就是黄色的224J100, 应该是CLXXX 系列的, 就是涤纶电容.

网友C:
太可怕了,积分电容连涤纶都舍不得用,这个表头线性一定差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