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v3501过零比较器

楼主(2023-07-25):
请问我这个tlv3501过零比较器的设计有什么错误吗,在100k的时候输出的方波上升沿就开始有弧度了,200k左右就变成三角波类型了,正常tlv是可以达到几兆级别的

网友A:
输出好像应该是50欧姆,4.7k的阻值太大了吧?

网友B:
输入信号振幅太大,衰减一下。

网友C:
加滞回,不然临界点会抖。

网友D:
你用示波器直接测量6脚呢?tlv3501我用过很多,4ns的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出好像应该是50欧姆,4.7k的阻值太大了吧?

想知道这个有什么选择范围之类吗,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