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DA2030功放电路图中Q点的电位是多少?

楼主(2023-07-26):
如图所示,PA_MUTE由cpu的GPIO直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请问不同的引脚输出,图中Q点的电位如何变化?+v测得22.95V

这是个功放电路,两个D后面是驱动喇叭的,刚开始PA_MUTE直接输出1高电平时可以驱动,但是驱动喇叭响了两次以后就不行了,问了别人说是TDA2030不能一直让他工作,而是否工作取决于PA_MUTE电平,不太理解,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A:
正常11.5V,mute是22V。

网友B:
TDA2030是音频功率放大器,输入交流小信号(经电容隔直流),经功率放大驱动喇叭。不宜直接输入直流信号。按楼主描述,PA_MUTE由cpu的GPIO直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这个电路完全破坏了2030的正常工作条件。TDA2030大概率已经损坏。如果4脚到喇叭之间没有串接电容有可能喇叭也烧毁。要想控制音量或关闭声音,只能在BPA_BUS_IN端衰减信号,不可以对1脚加直流操作。

网友C:
二十年前曾经用过几片TDA2030A,单电源Q点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再低一些也行,但是高了就不响。

网友D:
若PA_MUTE是方波,相当于+V通过R66和Q2加一个脉冲到Q点,由于C34和C35的原因,相当于一个积分电路,Q点电压会上漂。最后进入非线性区。

网友E:
Q点为电源电压一半。

网友F:
分2种情况,正常情况为V+/2,静音状态约为2V+/3

网友G:
如果TDA2030工作在正负电源条件下, Q点正常工作电压为0v.
现在TDA2030工作在单电源条件下,Q点正常工作电压为1/2电源电压.

没见过有这种应用:这样通过楼主这种强制拉高方法让TDA2030进入静音状态.TDA2030被强制拉高以后, 电流消耗咋样? TDA的直流工作状态已经被强制改变了.输出4脚电平如果也是被拉高, 也会烧毁喇叭.

网友H:
不能直接加直流,否则可能会稍东西,可以交流短路输入的信号,实现mut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直接加直流,否则可能会稍东西,可以交流短路输入的信号,实现mute

是不可以cpu直接控制GPIO输出一个高电平给PA_MUTE吗?我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功放这块烧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