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电路电容参数选择

楼主(2023-07-26):
想问一下大家,发电机输出电压10~20v,通过稳压电路输出5v,3.3v的话,途径的电容的容值,耐压是要怎么选的呢,有什么范围吗

网友A:
经过7805稳压,如果整流后的频率是100Hz,那么7805前面的电容按2000uF/A经验公式计算,7805之后的电容用22u即可,加大无意义。

网友B:
主要看你发电输出的频率,以及你5V,3.3V工作时的电流.
对于低频, 50HZ, 经验值是 1000uF/A,  如你工作电流2A, 就可选择2200uF.

网友C:
输出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这个需要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