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变量存储有次数吗?

楼主(2023-07-26):
大佬们好!小白请教个问题,串口在进行通讯时会开辟一个数据缓存区,假如我的需求时1S中更新1次数据缓存区,过一段时间后达到存储器的最大存储次数后单片机是不是就不能用了?程序中实时更新的变量是不是也一样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串口通讯一般是在ram中开辟一个数组,这个数组是随便写的,ram读写次数接近无限次,因此不会损坏。如果你想掉电数据保存,就要把数据存在eeprom中,这个有次数限制,一般是几千至几十万次,不同型号不一样。建议不要频繁写数据到eeprom中,每次写都要擦除,比较费时间。当然可以做均衡算法,这需要较高的编程水平

网友B:
开缓冲区应该是临时用的,应该用RAM,没有存储次数限制,要注意的是缓冲区可能是循环覆盖的,注意及时读取。

网友C:
存储次数非常非常非常多,接近无限了所以说基本上你这辈子存不完了

网友C:
也就是说这个存储次数基本上不用在意

网友D:
变量一般是放在RAM中,RAM是没有存储次数限制的,若放在EEPROM或FLASH MEMORY中,是有次数限制,一般处理方法是定期更换存放地址。

网友E:
RAM 无限次读写,掉电数据清零。
ROM、EEPROM 可以无限次读取,写次数有限,频繁擦写会导致沟道损坏,掉电数据不丢失。

网友F:
内存读写是无限次的。

网友G:
肯定可以用的,要么数据覆盖,要么就没有赋值成功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H:
RAM是不同于E2PROM, Flash,是没有写入次数限制的.可以理解为利用三极管的高低电平来储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