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初始工程报错error: 'NULL'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等

楼主(2023-07-26):
有没有大佬救救。安装路径没有中文

网友A:
不对劲啊,报错的都是库文件,都应该是预先编译好的,你这是把库又编译了一遍。

网友B:
建议用管理员运行试试!!

网友C:
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代码中使用了未定义的NULL变量而引起的。NULL是一个宏,通常被定义为0或者((void *)0)。

要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排查:

检查是否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请确保您的代码中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例如<stdio.h>或<stdlib.h>,这些头文件中定义了NULL宏。

确认编译器版本。某些较旧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NULL宏,您可以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编译器。

手动定义NULL宏。如果编译器不支持NULL宏,您可以手动定义一个NULL宏。例如,您可以在代码中添加以下行:

c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void *)0)
#endif
检查其他可能的错误。如果以上步骤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可能存在其他错误导致该错误出现。您可以仔细检查代码中是否有其他语法或逻辑错误。

希望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我们更好地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