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可调电源制作过程

楼主(2023-07-26):
买了775电机带的电锯想干点小活,但没有合适电源,有个废旧的ATX,短接后,功率近250W,其中一路输出12V、14A,但电机额定电压24V,有些欠压。想通过升压模块改成稳定输出电压,网购了150W升压模块、0-100V,1-10A量程的表头和10K的精密多圈电位器,按网上教程动手连线。通电红蓝表头正常显示,转动电位器,感觉电机转速有变化,但还没来得及大幅度调整,就放炮了。事先想电源输出功率12*14=168W,模块150W,相差不多,功率基本匹配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请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谁放炮了都不说?ATX电源还是升压模块,还是两个都放炮了?

网友B:
这个与ATX电源无关!可能你把输出电压调高了导致过压击穿电解电容!

网友B:
看看升压模块电解电容的标称电压是多少吧!输出电压不要超过标称电压

网友B:
还有电机是感性负载!停止运转时会产生高压可能对电解电容不利。电容的耐压要留有余地

网友C:
看图, 是调压部分的输出电容放炮了,  说明这电容的耐压不够高. 这个电容放炮还有可能烧电脑电源.

把二个电容换更高耐压的
电机是电感性负载, 最好要电机上反向并联上一个大电流快速二极管.

网友D:
失败也是学习过程,要从失败中找出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E:
我也用的775电机带的电锯,用航模退役的旧锂电池22V(6S),用PID控制转速,负载大幅度变化,转速基本不变,超好用,微型台钻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F:
人个感觉 原因有两点:
1.楼主也计算过输入电流,但看输出的线材达不到所需的电流,要达到14A电流,
要使用12AWG(2.0MM)的全铜线。
2.因是12V升压给电机供电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差近一倍,且升压的效果一般在80%-90%,
损耗也比较大,在调试时,不应把输出电压调太高,先小功率测试下,升压模块的温升,再逐步加大
  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G:
yingg直接改atx

网友H:
看图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放炮了吗

网友I: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个还快

网友I: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一个还快一点

网友J(2023-10-24):
电机带载后电流会大很多,比如启动电流会是额定电流的几倍。负载加大时,电流也会瞬间加大很多。

网友K:
楼主用775电机做电锯,注定就是要失败,与电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回答问题的人,估计都没有用775之类的电机做过电锯。我用775电机做过电锯,发现只能锯泡沫和纸板,锯木头和电路板几乎不可能,立即就知道是775电机的力量太小了,改用795电机之后,可以锯厚度一厘米以上的木板,锯电路板也没有问题,如果我以后还要改进电锯,肯定要买比795力量更大的799电机。775、795、799电机的直径一模一样,只是后者更长,越长的功率越大。还有力量更大的895和997电机,但是,直径偏大,需要加装皮带轮同步齿主轴总成,那就成本太高也太复杂了。楼主可以到那个什么宝上看看这些电机的扭力和功率就知道,775电机怎么可能做电锯?不管用什么电机做电锯,只能用低速的,也就是12V3000转的最好用,速度越高力量越小。
至于电源,只要有个12V3A以上的电源就基本够用,或者用20几元的笔记本12V-24V七档可调电源还能搞成调速的,799电机没有用过,估计和795电机对电源的要求相差不大。绝大多数情况下,12V电源基本够用,只要锯片选对,锯一厘米以上厚度的木板和普通电路板、有机玻璃、亚克力板都没有问题。超过一厘米以上的木板放慢速度勉强可以锯,锯这些东西,只要靠山和刻度做得好,精度都可以达到0.1毫米。

网友L(2024-10-06):
775电机如果不是采用pwm调速启动的话用电源电流最少也要10A以上,电流小了很容易打嗝的,这种电机满载功率100多瓦以上,启动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M:
这个模块我买个,实际工作太烫了

网友N:
我也经历过,250W的铝基板升压模块实验8V输入12V输出点亮120W汽车大灯,30S听到一声脆响即损坏了升压模块和我改装的ATX电源,事后测量模块和电源的功率管均损坏。此类升压模块标注的功率应该是最低电压的耗散功率,随着电压的提升耗散功率会急剧上升导致连锁反应。可惜了我的A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