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并联,提高电流的疑问

楼主(2023-07-26):
两个二极管并联导通电压小的先导通,先导通的二极管电流增加,随着温度升高,导通压降增加,另个二极管导通,最后会不会达到平衡,两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一样。

网友A:
永远也不会。

网友B:
不建议二极管并联使用,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非线性的特征,会使每个二极管正向电压会有很小的不同(尽管是相同型号的),这样并联的话,会造成电流很不均衡(流过每个二极管的电流很大不同),因此一般的可以直接使用大的二极管,不要并联使用,如果一定要并联使用的话,应该在每个二极管中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均流电阻)再并联,可以尽量使电流均衡些。两只二极管一般是不能直接并联的,因为二极管的电流温度系数为正,而且电流分配又不可能完全相同,则将会容易出现其中一只电流过大而引起烧毁的现象。所以需要在每一个二极管上都串联一个电阻之后才能并联。

网友C:
普通二极管温度越高压降越低,如果是碳化硅二极管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二极管并联使用,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非线性的特征,会使每个二极管正向电压会有很小的不同(尽管 ...

3300W的电器,电流15A,半波整流,用6A70二极管,4个并联,均流电阻用多大的,电阻的功率用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3300W的电器,电流15A,半波整流,用6A70二极管,4个并联,均流电阻用多大的,电阻的功率用多大

有这功夫不如直接买15A二极管,又不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3300W的电器,电流15A,半波整流,用6A70二极管,4个并联,均流电阻用多大的,电阻的功率用多大

大电流二极管少,但是大电流整流桥多的是,你可以改变一下思路。

网友F:
在一般情况下,四个并联的6A二极管并联在一起是不会自动提高电流到15A并且流过的电流相等的。和之前的情况类似,二极管并联时,导通电压较小的二极管会先导通,随着电流增加和温度升高,该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也会增加,但另外三个二极管不会自动导通。

要实现提高电流到15A并且使四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相等,您需要考虑电流共享或电流平衡的电路设计。

一种方法是在每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并联一个电流传感器和电流共享控制电路。电流传感器可以检测每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流共享控制电路。根据电流共享控制电路的反馈,调整每个二极管的电流分配,使得它们都流过相等的电流。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电流源来平衡电流。通过在每个二极管的输出端连接一个电流源,可以确保每个二极管流过相等的电流。这样的电流源可以根据需要提供所需的电流,以平衡二极管的电流分配。

这些方法涉及较复杂的电路设计和控制,需要精确的电流传感器和电流源来实现精确的电流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二极管少,但是大电流整流桥多的是,你可以改变一下思路。

这倒是个思路,要想让两个二极管电流大致相同,不用均流电阻,而是让两个二极管温度相同,也是个办法。

网友G:
二极管不合适并联使用,PN结是负温度系数,一般是-2~2.2mV/度,电流大的发热大,压降低,恶性循环,导致领一个电流小好多。直接换大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H:
不可以两个二极管并联使用,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必然会有一个先损坏,然后另外一个也会损坏

网友I:
完全可以,现在同型号二极管制造工艺,误差已经可以做到很小了
DC-DC电路 ,如果一个电路最大电流5A,我们一般会使用两个SS54(单管5A) ,
再增加RC电路取收下纹波,也满足了电路要求,且发热也更低。
最主要的 性价比也是最高的。

网友J:
每个二极管先串联一个小阻值的均流电阻再并联

网友K:
同一批次的二极管可能会好一些,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两个二极管并联使用,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必然会有一个先损坏,然后另外一个也会损坏

有一个坏了,就直接短路了,其他的管子就不会有电流了

网友L:
笑死,市场出售的to220以上的封装内部不都是2个二级管并联的吗?使用起来2路电流是差不多的

网友M:
二极管并联确实是可以增大电流, 只不过并联两个二极管不等于电流加倍, 因为二极管的特性都会有偏差,所以在同一电压降下,电流都没办法保证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