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用蜂鸣档测试正向阻值越小,性能越好吗

楼主(2023-07-26):
是不是正向阻值越小,性能越好吗,阻值越小,导通压降越小,电流增大大,电阻变小,压降就小,功率变小发热减小,是不是矛盾
用万用表挑选性能好,大电流发热小的管子,应该选正向电阻相对小的,还是大的。

网友A:
整流用二极管,应该选正向电阻相对小的。

网友B:
二极管有好些参数,看你关心哪些参数。。。不能简单的说压降越小越好。。如果你只是想找导通压降小的管子,简单的方法就是万用表测电阻。

网友C:
首先,数字表二极管档显示的不是阻值,而是压降。

其次,正向压降越小,只能说明额定电流大于万用表测试电流的倍数,说明不了任何其他问题。

网友D:
不是的,二极管用蜂鸣档测试读数为正向压降,在一定的值范围就是合格的,严重超出(过大或过小)则损坏了。

网友E:
蜂鸣器档测试的是导通压降,和阻值没关系!!!

网友F:
测出来的是压降,不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蜂鸣器档测试的是导通压降,和阻值没关系!!!

导通压降小的管子,是不是大电流下,发热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导通压降小的管子,是不是大电流下,发热小,

损耗的功率是UI,显然压降小相对发热小

网友H:
是不是正向阻值越小价格越高,如果是你的假设成立。

网友I:
二极管有很多参数,整箱压降、正想过流、反向耐压、反向漏电流还有恢复时间,大电流发热小的看正向压降,压降小的发热肯定少

网友J(2023-09-06):
二极管用蜂鸣档测电阻,方法就错了,要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才对,如果你测试的电阻很小大概率是击穿了

网友K:
至于硅二极管,其规格参数较多,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正向电阻或压降来判断其好坏。 这取决于设计要求。 根据综合设计规格选择最佳匹配部件。

网友L:
二极管都是关注正向压降,没有关注过电阻;另外还需注意正向电流,反向耐压及漏电流。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导通压降小的管子,是不是大电流下,发热小,

只能说,根据P=UI,相同的电流下,压降越小,功率越小
你想发热小的话,还要看管子的耗散功率
通常来说,相同功率下,个头越大,热量散得越快,感觉上就是发热越小了

网友N:
蜂鸣档测的数值是正向压降值,不是阻值;二极管的具体性能要看datasheet,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随导通电流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二极管用蜂鸣档测电阻,方法就错了,要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才对,如果你测试的电阻很小大概率是击穿了

请亲自使用万用表,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

网友O:
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正向电阻大小只是对于测试同批次二极管的开启电压有参考,开启电压高的相对阻值偏大点;
不同型号的,PN结大的阻值相对小;还有耐压底的比耐压高的阻值 一般也偏小;

网友P:
如果是击穿短路了的,阻值最小。

网友Q:
要看具体使用的场合,在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当然是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J(2023-10-11):
引用 网友C:
请亲自使用万用表,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

你家生产的万用表二级管档就是蜂鸣档?到底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二极管要测的准确参数,得用晶体管测试仪,万用表只是最初级的

网友R:
是的,正向电阻越小、反向电阻越大,证明二极管的性能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家生产的万用表二级管档就是蜂鸣档?到底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二极管要测的准确参数,得用晶体管测试仪 ...

没见过万用表你不要发言让大家笑掉大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家生产的万用表二级管档就是蜂鸣档?到底是你不懂还是我不懂?二极管要测的准确参数,得用晶体管测试仪 ...

如果你没见过万用表,就不要回复我的帖子。

网友S:
选小的 拿 普通2极管 和快速开关2极管 对比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