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极管驱动LED灯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26):
当On_off_led= 1时,D3会亮,但是D4为什么不亮,不是线路想通吗,请大伙给我讲讲D4为什么不亮,这个需求是这样的,当开机的时候D3亮,D4暗;关机的时候D4亮,D3暗。

网友A:
当On_off_led= 1时,Q8导通(电阻接近0),D4还串有R47(150欧),当然D3比D4亮。

网友B:
D4不是不亮,而是亮度比D3低,你看不到。。。Q8导通后,D3的电流比D4的电流大。

网友C:
还有一点,on_off_led的电压必须大于Vbe+Vled。

网友D:
Q8Vce饱和电压0.3V,当Q8导通,D4电流=0.3V/R47,会亮但是比Q8不通的时候暗。

网友E:
R45给个偏置电流,则Q8导通,当Q8处于饱和状态时,VCE电压约0.3V,若是D3和D4是同批次色温,则加在R47的电压是0.3v,则此时流过D4的电流是2mA;假设VCC是5V,则(LED两端假设2v)流经D3电流是15mA;此时D3高亮,D4低亮

若R45五偏置电流,则D3五电流经过,则流经D4电流为10mA,此时D3不亮,D4两;

若想达到D3、D4一两一暗目的,在Q8的CE两端并联一个1K2~1K5之间的电阻,就能达到D3、D4,亮暗目的

网友F:
D3亮时D4会弱亮,D4串联一个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不亮了。

网友G:
改成这样更合理些

网友H:
因为Q8导通了,D3上的电压是固定的,所以D4不亮!

网友I:
估计VCC=3v3,D3用红、绿

网友I:
估计VCC=3v3,D3用红、绿、黄都可以,D4用蓝、白就行,利用了LED不同压降特性

网友J:
NPN三极管的负载要接在集电极才能可靠工作

网友K:
D4有电阻,亮度不明显

网友L:
这个需求没问题,电路能做到,可能是R47电阻太大,在On_off

网友L:
这个电路能做到需求,亮灯不明显可能是因为R47电阻太大,当三极管导通时,电流都被Q8支路分走了

网友M:
你的电路已经实现了你说的功能,还问啥?

网友N:
只是点亮0805的LED灯的话,无需加三极管,IO口用一个1K左右的电阻,一个LED从正极接到电阻,这样IO为0时灯会亮。另一个LED从电阻接到负极,这样IO为1时亮。注意IO要用推挽模式。

网友O:
可以一个用高电平,一个用低电平控制,多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P:
电压不足以驱动D4

网友Q:
你可以计算一下,当Q8导通时,Q8和D3两个的压降之和能不能让D4点亮

网友R:
On_off_led = 1,Q8饱和,电流经D3到GND,要走R47,D4有阻力,它很聪明的!它不从那条路走了!

网友S:
怎么可能相同 三极管导通时看作短接  D4哪里还15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