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单片机小白,想要Keil的Atmel这个芯片包

楼主(2023-07-26):
(图片)

网友A:
Atmel公司现已被 Microchip 收购,在 Microchip 里找AT89C52

网友B:
你要先搞清楚你装的是C51还是RVMDK,如果是后者,别想了。

网友C:
51单片机好像选什么单片机都可以运行!

网友D:
选KEIL FOR  C51,如果是现在网上下载的最新版本,MDK,是用于ARM的,你这找KEIL3就可以,

网友E:
我看了下 楼上的回答都正确,首先得确认你装的是C51 还是MDK; 其次 如果是C51 不一定非要选择ATMEL的C51芯片, 任何其它的C51型号都可以运行的

网友F(2024-10-05):
at89C52是最基础的51芯片,用keil C51编程,不需要寻找芯片包,keil C51系统默认自带h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