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单片机程序不能运行问题

楼主(2023-07-26):
ATMEGA128A程序通过SUPERPRO6100N编程器下载后上电不能运行,测量晶振引脚没有时钟波形,且系统一直在复位。程序烧录的熔丝低位为ff,高位为99,扩展位为fd。
另:此程序是前面员工离职后留下来的,功能运行正常,也批量出厂过客户,因此可以排除程序问题。
问题:是否我烧录的方法有误,或者熔丝位没有选择正确。
请各位大侠给与指导,谢谢!

后续测量电源引脚一直有上电掉电情况发生,换一块以前的样板就正常的,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网友A:
应该是fuse设置不对,但是大家谁也不能知道正确的设置是什么啊!

楼主:
测量电源引脚电压一直在上电——掉电——上电过程,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换一块以前的样板就没有这种掉电发生?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存在以下几个可能的问题导致ATmega128A芯片无法正常运行:

熔丝位设置错误:根据你提供的熔丝位数值(低位为ff,高位为99,扩展位为fd),似乎有些不正确。建议参考ATmega128A的数据手册或官方文档,确认正确的熔丝位设置值,并重新进行烧录。

编程器配置问题:确保使用的SUPERPRO6100N编程器已正确配置,并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芯片型号。检查编程器和连接线路是否正常工作。

电源供应问题: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稳定,以及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如果供电不稳定或电压不符合要求,可能会导致芯片复位或无法正常工作。

关于测量电源引脚上电掉电情况发生的问题,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原因:

电源质量问题:请检查电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噪声情况,确保供电电压和电流符合芯片的要求,并尽量减少电源上的干扰。

接线问题:检查电源引脚的接线是否正确、稳固,并避免长线路或共地问题。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如果使用了电源管理芯片或其他外部电路来控制电源供应,可能存在其工作不正常的情况。检查这些外部电路是否正确连接和配置。

芯片损坏:虽然你提到换用以前的样板可以正常工作,但有可能当前使用的ATmega128A芯片本身存在问题,例如损坏或烧毁。建议尝试更换另一颗ATmega128A芯片,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建议你先确认熔丝位设置是否正确,并重新进行烧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检查电源供应和芯片连接等方面,或者考虑更换芯片。如果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建议咨询专业的技术支持或联系原厂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