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在OLED显示的误差太大的问题

楼主(2023-07-26):
用OLED和HC—SR04链接使用的,但是实际距离数据老是和显示数据差距极大,而且还是在求距离公式没问题的情况下(直接用求出来的数据进行判断误差非常小),但是一显示就会出现非常大的误差,就算是测试五次然后求平均值也不行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Trig-Echo脉宽,就能知道是超声模块的问题还是单片机软件的问题。

网友B:
用过很多超声波测距模块,1米距离很容易做到5%之内。

网友C:
建议你手动修正一下,就是测试一组实际的距离和显示的距离,然后在计算两组数据的关系,最后把数据修正到程序里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手动修正一下,就是测试一组实际的距离和显示的距离,然后在计算两组数据的关系,最后把数据修正到程 ...

它测距没有问题,是到了规定之LED灯就会亮,但是那个数据显示老是出毛病,现在都改成检测20此取中位数去掉了差值过大的再求平均值还是一样

网友D:
测试面要用平整的纸片什么的,别用不平整的东西啥子,

网友D:
测试面找对,用纸张什么的反射效果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测距没有问题,是到了规定之LED灯就会亮,但是那个数据显示老是出毛病,现在都改成检测20此取中位数去 ...

误差有多大?如果是几mm误差的话那是正常的。你可以用仿真看看读出来的值到底是多少,能不能和实际值对上。如果能对上,那就是你的显示函数有问题了,或者你弄个变量,固定一个值,看看显示的正不正常,多试几个值,都正常的话也能排除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