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otel99se画4层板覆铜问题

楼主(2023-07-26):
Protel99se四层板,有些层过孔是不需要与覆铜连接起来的
就是覆铜不要连接同网络过孔,这个可以用规则实现吗?
如果可以还行指教一下规则要怎么设

就像下图的实物,过孔可能是地线,但是顶层地线覆铜这里是不需要连接的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试试在敷铜前将你不需要连接的过孔网络改成其他网络,敷铜后再将网络改回来。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过孔不多,那就手动在这些过孔外圈画一个keepout,这样覆铜就不会连接这些过孔了。

楼主:
谢谢,不知道规则里能否实现
如果是Altium Designer应该是可以编这样的规则的

网友C:
没用过,可以新建一个pad class规则,不连铜试试。

网友D:
记得有一个操作是覆铜的模式可以设置成相同网络不连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可以新建一个pad class规则,不连铜试试。

你好这个试过了,不行

网友E:
先把过孔暂时改网络名,铺铜后再把过孔改回来

网友F:
你这是没有动态敷铜吗?怎么没有链接过去?

网友G:
直接在keepout层画个圆把过孔包起来就行

网友H:
过孔的作用就是用于层间连接的。既然不需要连接,又何必要放这个过孔?

网友C:
刚才试一下。设了规则后,顶层重敷铜是可以的,内层的话可能要在内电层设规则。

Class

Class

规则

规则

顶层重敷铜,底层不动

顶层重敷铜,底层不动

网友C:
没留意楼主说的是过孔,过孔那搞不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先把过孔暂时改网络名,铺铜后再把过孔改回来

这个应该可以,就是过孔多的时候有点费工夫。

网友J:
99不清楚,dxp在相应的层画个圈,选中,然后 tool -->convert-->creat cutout form selected primitives ,会创建一个在该层不会铺铜的区域,再圈去掉就可以了,别的层可以直接复制,然后改层就可以了

网友K:
如上图,放置一个可以屏蔽铺铜的区域,该区域可以单独设置某个层不铺铜。

楼主(2023-08-30):
引用 网友K:
如上图,放置一个可以屏蔽铺铜的区域,该区域可以单独设置某个层不铺铜。

谢谢,99SE好像没办法这样,AD是可以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99SE好像没办法这样,AD是可以

KEEPOUT 这个层功能强大,为什么就不用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KEEPOUT 这个层功能强大,为什么就不用呢?

很多国内加工厂会用keepout层钻孔或者切割,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很多国内加工厂会用keepout层钻孔或者切割,

所以,论keepout 层做边框的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