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5W单片机超再生433mhz无线模块源码

楼主(2023-07-27):
求STC15W 超再生433mhz模块源码

网友A:
好像433模块输出的是,高低电平,单片机不停扫描管脚的电平就可以知道,那个按键被按下了。

网友B:
本论坛内就有你要的资源,学会使用论坛的功能才是来论坛的真正意义.

网友C:
你这伸手党没人会理你

网友D:
买模块会送程序吧!

网友E:
超再生很难用的,抗干扰太差,近十年我都改为超外差的了,一元多的模块,晶振稳频,稳定得很。

网友F:
买模块会送程序,如果不送就换一家买,毕竟花大钱的是你 。
“STC15W 超再生433mhz模块”没有国标,凭这一句只能让大家陪你玩算命 。
当然,敢说“stm32好,51单片机不够强大”,证明对这两个玩得很熟悉了,
告诫初学者 “有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这玩易儿自己编个肯定也不难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433模块输出的是,高低电平,单片机不停扫描管脚的电平就可以知道,那个按键被按下了。

超接收写出来了,发射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模块会送程序,如果不送就换一家买,毕竟花大钱的是你 。
“STC15W 超再生433mhz模块”没有国标,凭这一 ...

其他模块是有程序,433这个没有,因为我一直玩stc的,stm有点难度,所以没有搞

网友G:
无线收发模块只是调制解调器,输入输出都TTL信号。利用串口中断。P3.1发射,P3.0接收,波特率选低一点。

网友H:
在论坛里搜"315"有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接收写出来了,发射搞不出来

没有实际做过,看到网上有一种方案,不使用编码器,发送时使用单片机串口的输出口接发射模块,接收口悬空。接收时用单片机串口接收口接收,应该是可行的,你可以试试。这个就绕过了编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