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全桥整流改成半波整流,能节省电费吗?

楼主(2023-07-27):
负载是电热水器的发热管

网友A:
能量守恒。。

网友B:
用多少电取决负载大小和电源系统损耗,改半波,负载不变,整流压降减少,但是高次谐波损耗明显加大,具体是否节能很难定性。

网友C:
影响电源本身功率,不能节省电费。

网友D:
结论是,不能!

网友E:
我认为会更耗能。全桥整流改成半波整流意味着滤波稳压部分的工作量会更大,他们会有更大的工作损耗。

网友F:
不会省电,全桥整流改成半波整流带载减半。

网友G:
应该不能,电源输出固定的,没法靠电路省电

网友G:
不能,反而会更耗电

网友H:
理论上应该省一点吧?电路消耗的功率是一定的,如果改为全桥蒸馏,输出电压更高,相应稳压电路就会负担更多的电压,尤其是线性稳压电路。如果半波整流,输出电压低一些,损耗会小一些,等于省电。

网友I:
看你电路要求,如果相同功率输出肯定省不了电。如果纯阻性负载应该省电。

网友J:
可以节省电费,因为半波整流的情况下,电路只有一半时间消耗电压电流,消耗的功率只有全波整流一半。

网友K:
你爸是每个星期给你零花钱, 还是每两星期给一次, 其实不影响每年给你零花钱的总数, 会影响的是短期内你的现金流而已

网友L:
不能,而且纹波增大,降低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爸是每个星期给你零花钱, 还是每两星期给一次, 其实不影响每年给你零花钱的总数, 会影响的是短期内你 ...

正弦波一个周期内,少半周,功率是原来的一半。你的比喻不妥

网友M:
肯定省电,但省不了多少,可以忽略

网友N:
如果要保持跟全波整流一样功率的话,不省电!搞不好效率低了,更耗电!

网友O:
半波整流能提供能量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弦波一个周期内,少半周,功率是原来的一半。你的比喻不妥

你的理解是在没电容的情况下。
要是有电容, 在相同的负载下就是一样的功率, 不信你就做个模拟测试。
全波或半波, 你能看到的分别只是纹波大了

网友D:
楼主的负载是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管,说什么滤波的,你们想得太多了。

网友P:
既然是发热管还整什么流?直接交流接上去还能省掉二极管的损耗!如果半波那么发热量也是全波的一半了,省倒是省了一半的电!

网友Q:
半桥整流的效率低于全桥整流,因此半桥整流器的成本更高

网友R:
不能节省电费

网友S:
无法达到需要的温度,省电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无法达到需要的温度,省电有什么意义

温度太高,所以采用串二极管这种低成本的降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