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0-5V信号

楼主(2023-07-27):
今天看到一个电源规格书,启动需要输入一个0-5V的信号,控制电源输出0-25A的电流。请问单片机怎么输出0-5V的电压信号?

网友A:
试试用PWM脉宽调制?如果不行,单片机加一个DAC,用DAC来控制电压

网友B:
可以用DAC输出,也可以用PWM输出+滤波。

网友C:
1、RC滤波器,pwm编程dac,然后运算放大器放大到0~5V
2、使用单片机集成的dac外设直接输出电压
3、使用外部dac芯片,通过iic或者spi控制输出电压
4、使用GP8101之类的芯片将pwm转换成电压

网友D:
直接用PWM或者DAC都可以实现!

网友E:
单片机有DAC的很少,但是用通用IO口实现PWM调压输出却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