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锂电池充放电电路分析

楼主:
(1)VIN是外部输入的5V电源,VBAT接锂电池,VCC是整个电路的输出。
(2)图中右边是充电电路,充电管理芯片使用常见的TP4056锂电池电源管理新派你,可以提供1A的充电电流。为充放电典型电路
(3)图中左侧为自动切换电路。
         当VIN处有外部电路输入时,电流可与直接从二极管D2通过,流到VCC输出处;而此时由于VIN同时降PMOS管Q2的栅极拉高,使得栅极电压与源极电压相差很小,Q2管会截止,放置VIN处有电流流向VBAT。
        当VIN没有电源输入时,MOS管Q2的栅极呗拉低到地,而此时由于VBAT上接了电池,使得Q2的栅极与源极之间有3V以上的电压,Q1会导通,实现VBAT向VCC供电。
(4)元器件的选择: Q2:AO3401  D2:IN5819

网友A(2023-07-28):
学习了,确实挺好的电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电源路径选择,在锂电池供电中,又想5V供电的电路中,这个很实用

网友C:
两个图意义都不太大,供参考还行但实用呵呵。
左图:VIN通过MOS直接接电池,输入有电压时相当于直怼电池结果懂的都懂;
右图:几分钱的发光二极管多一个显示更佳,R13选3K充电电流比1A一半的还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意义都不太大,供参考还行但实用呵呵。
左图:VIN通过MOS直接接电池,输入有电压时相当于直怼电池结 ...

仔细看Q2是PMOS,输入没有电压时MOS导通

网友E(2023-10-26):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意义都不太大,供参考还行但实用呵呵。
左图:VIN通过MOS直接接电池,输入有电压时相当于直怼电池结 ...

一个灯倒也没事,充电时灯亮,充满灯灭。

网友F:
工作电流达到1a时寿命短,我充电宝的2片4057都烧了。充电时测得另一个充电宝输出降到了4v,测得电池3.9v,4057压降0.1v。正常的芯片测得4057压降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