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压力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楼主(2023-07-27):
MCU+AFE是集成在一起的  用的是CS32A010  24位的ADC 现在基准用的是芯片内部的,如果要提高采集的精度,考虑到用高精度的基准芯片,有没有推荐?如果ADC芯片用431输出电压做参考,是不是把431的基准输出电压送进ADC芯片读取,ADC依此采样到的基准作为参考基准?

网友A:
比例测量,压力传感器的激励电压与ADC的参考电压基准相同,则参考电压不用准确,稳定即可。

网友B:
基准还是用芯片内部的好,内部基准稳定性比431高。

网友C:
压力传感器的供电来自ADC基准电压即可,不需要精度。比如基准电压变小了20%,则传感器输出变小20%,结果就是ADC读数不变!

网友D:
根据我的经验,在压力传感器中使用 TL431 是不值得的。 它的温度稳定性非常差(实际上没有!)。
使用 TL431,您将获得 24 个 ADC 位中的 10..11 个“精确”位(其余的是噪声!)。 即使是内置电压基准也会提供更好的精度。

网友E:
建议将单片机的电源做稳压处理以及滤波处理,这个对采集的精度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