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M32的板子

楼主(2023-07-27):
本人纯STM32的小白,具有一定51单片机的基础,最近想玩一下STM32,所以想问一下刚入门学习,要买哪种板开始学习,最好有附带教程的板。

网友A:
市场上常见的STM32学习板有几家:正点原子,野火,普中,江科大

正点原子和野火:公司比较大,宣传力度大,知名度高,资源详尽,板子大,外设很多。缺点是贵,还有就是两家的视频讲解一般般,没有站在初学者的角度,没有做到深入浅出,一直被诟病。

普中:老牌学习板厂家,和前面两家一样拥有大量用户。普中的实验板价格实惠,比前面两家便宜不少,而且板上的硬件也都是应有尽有。普中的老师讲得中规中矩,个人感觉比前面两家略好一点。

江科大:也叫江科大自化协。和前面几家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江苏科技大的学生自己搞的,算是草根中的草根。最早开51单片机讲座的时候,连板子都是借用普中的;现在的STM32讲座,也是用的10元左右的TB上随处可买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配上面包板和独立外设,需要自己连线。江科大的特点是:讲解极其简明清晰,深入浅出,真正照顾到了小白。所以从51开始,就好评如潮。唯一的不足是STM32F103太老了,外设资源少。

      我是建议先从江科大开始,甚至可以考虑先把他的51重新听一遍,权作复习,顺便熟悉一下他的风格。主要是他的讲解对小白太友好了。我学STM32最早听的是普中的,比较吃力。正点和野火就更不说了,听了几集,人没了。学完江科大,有了一定基础以后,可以考虑继续学其余几家,当作复习,那时候你听他们的课也就不会觉得深奥了

网友B:
F1系列:正点原子的战舰版,野火的指南者

网友C:
普中的开发板价格便宜

网友D:
正点原子,野火的F1系列都蛮不错的

网友E:
建议买最小系统板 跟着B站江科大入门

网友F:
有51基础就好办了。随便一个stm32开发板都可以。 F1系列和F4系列都行。资料教程一大堆。目前主流在用。都是几百块块钱就搞定了。看你的兴趣吧!

网友G:
可以玩玩指南者

网友H:
可以考虑去买B站江协科技的套件,他的视频是很好的入门视频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I:
看你想干什么了,如果只想搞搞GPIO那买几块钱的核心板就行,其他电路在洞洞板上面自己焊,如果搞GUI那就要买带液晶屏的开发板。如果连需求都不知道那就别买了,睡觉多舒服啊!

网友H:
可以买一块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跟着B站江科大的学长入门,视频讲的很好,通俗易懂,擅长举例子

网友J:
stm32f1系列是20年前的产品,早已边缘化了,ST公司推的抵挡单片机目前是G系列,学习的话网上买个G030系列的小板即可。

网友K:
野火和正点原子都可以买, 这两家的学习资料相当丰富, 还有很多教学视屏

网友L:
STM32F103C8T6网上资源很多

网友M:
最小系统板

网友N:
F1系列的,便宜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O:
STM32F103系列就可以了,主要的目的是入门,当然,实际项目也一样的用,只要你会用STM32F103系列,其它高档的系列也一样的会用,原理是一样的
开发板其实不太重要,随便买一个便宜的就行,毕竟你有51的基础,很多东西是可以自行领悟的
你要是会打板,我这有现成文件,直接打板就行,不是什么高端设计,就比最小系统板大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