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到2000V

楼主:
12V电压升压到2000V没有带负载,升不到2000V,最多到200多V。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调整?目前频率是200K,如果频率再提高,初级电感都没有感量了。(这个问题帮一个网友问的)

网友A(2023-07-27):
检查供电电流是否充足

网友B:
去看看逆变器电路

网友C:
用一个高压包,几万V都升过(以前做了不少,用于静电喷漆)。
楼主的开关管速度、变压器匝数比、整流二极管的耐压,都很关键。

网友D:
升压变压器难度较大。

网友E:
为了调节,或者更确切地说,稳定 Uout,在这样的方案中,可以使用“数字”和“模拟”方法:
1.“数字理念”(设计和设置困难,但节能)——改变初级绕组中脉冲的占空比以稳定Uout。 您可以使用反激转换器芯片(变压器连接图与反激转换器相同)。
2.“模拟思想”(更容易设计,但加热芯片会造成能量损失)——调整初级绕组上的电压以稳定Uout。 在电源(电容C2上端)和变压器T1初级绕组(引脚1,2)之间添加可调稳压芯片(例如LM317)。 反馈电路(LM317芯片的ADJ引脚)的电压可以通过分压器Uout获得。

我使用 MC34063 芯片将第一种方法的电压从 12 伏增加到 300 伏(为气体放电灯供电)。

我在一台旧示波器(带真空管)的电源中看到了第二种方法。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F:
加大输出绕组匝数即可。

网友G:
补充几点:输入电容容量,加尖峰吸收电路,输出电容耐压

网友H:
在其它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取决于T1的匝比。也就是T1的副边匝数至少要增加10倍。

网友I:
拆个电蚊拍学习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J:
不要忽视磁芯,防止磁饱和

网友K:
如果对后续电路的电流没有要求,是可以直接增加匝数比升压的,至于目前没有升上去就是有可能是变压器的漏感过大造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要忽视磁芯,防止磁饱和

好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在其它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取决于T1的匝比。也就是T1的副边匝数至少要增加10倍。

要增加10倍 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要忽视磁芯,防止磁饱和

怎么做呢

网友M:
和变压器匝数比有关,和频率关系不大,你搞错方向了,高频率只是可以用更小变压器

网友N:
用倍压整流

网友N:
不如换个思路,输出端用倍压整流轻松搞定

网友O:
选择合适的升压器:确保您使用的升压器(例如变压器或升压转换器)能够支持所需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检查升压器的规格和额定功率,确保它们符合您的要求。  提高频率:较高的频率可以增加变压器的效率和输出电压。尝试提高频率以获得更好的升压效果。但请注意,频率过高可能导致其他问题,如发热和电磁干扰等。  增加变压器匝数:通过增加变压器的匝数比例,可以在不改变频率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升压倍数。增加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匝数比例可以提高升压效果。  考虑负载影响: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升压器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受到影响。尝试连接一个合适的负载(如电阻),并重新测试输出电压。  检查损耗:检查升压器中是否存在能量损耗或功率限制。这可能是由于材料、电阻、导线等因素引起的。确保升压器的元件能够承受所需的功率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