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布线拐角角度问题

楼主(2023-07-27):
在AD软件布线时,默认拐角135度,但是受制于板框,要减小角度,请问有哪里可以设置默认拐角角度参数的吗,使得每次走线都是修改后的角度,谢谢。。。

网友A:
走线时按Shift+空格可以改变线角度

网友B:
在输入法英文状态下,按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走线方式为任意角出线方式,但是走线角度不能小于90度

网友C:
除了以上的,设置里面的 pcb editor 里面的General有个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按Shift+空格可以改变线角度

这个好像不能固定一个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法英文状态下,按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走线方式为任意角出线方式,但是走线角度不能小于90度

这个好像不能固定角度

网友D:
是不能固定一个角度值,AD只能45  90  任意角度!还有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