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拿起自动解锁屏幕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3-07-27):
手机拿起,自动解锁屏幕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假如一个手环,没有屏幕,拿起自动唤醒,用什么传感器做比较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不?

网友B:
如果硬件设计不需要过分严紧,那么单片机开一个外部计数器引脚绕一些导线。手在一定距离即可触发,开外部中断也可以 直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设计不需要过分严紧,那么单片机开一个外部计数器引脚绕一些导线。手在一定距离即可触发,开外部中 ...

医疗器械的 肯定得严谨啊

楼主:
佩戴之后  传感器是如何识别 正常工作和拿起刚开始工作的?比如我佩戴的时候是不需要亮屏的  但是呢 生理数据的采集是需要正常工作的  传感器如何识别正常工作和开始工作的状态的?只有在抬手的时候才亮屏  在走路摆动的时候  或者躺下睡觉的时候是不亮屏  这些状态传感器怎么识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佩戴之后  传感器是如何识别 正常工作和拿起刚开始工作的?比如我佩戴的时候是不需要亮屏的  但是呢 生理数 ...

这个要用到模型分析吧,抬手的时候,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一定特征曲线,一旦采集到的数据符合抬手模型,就说明抬手了,具体实现比较复杂

网友D:
角度传感器或者重力传感器应该可以吧,这个需要结合你实际的应用考虑,或者能不能用霍尔传感器,离开的时候就认为是拿起来了!要不就霍尔+ 加速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到模型分析吧,抬手的时候,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一定特征曲线,一旦采集到的数据符合抬手模型,就说 ...

如何建立这个模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度传感器或者重力传感器应该可以吧,这个需要结合你实际的应用考虑,或者能不能用霍尔传感器,离开的时候 ...

如何区别佩戴后的摆动 和拿起的摆动?

网友E:
三轴陀螺仪就可以, 只要是测量到运动, 并且屏是竖立的(允许一定角度偏差),就可以亮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何区别佩戴后的摆动 和拿起的摆动?

算法拟合做区别

网友G:
当手机移动,陀螺仪数据会剧烈变化,根据这个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