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il C51单片机中的汉字数组问题

楼主:
用到LCD屏,需要显示汉字,因此需要汉字编码数组。但是,keil可能对中文不太友好,所以出现如下的问题.
单片机用STC12C5A60S2。
先定义一个汉字索引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index_hanzi[] = {"年月日正一二"};

然后写了一个搜索汉字的函数:
uchar find_hanzi(uchar *hz) // 搜索汉字索引,返回汉字的位置
{
  uchar i;
  for (i = 0; i < (sizeof(index_hanzi) / 2); i++)
  {
    if (index_hanzi[i * 2] == *hz && index_hanzi[i * 2 + 1] == *(hz + 1))
    {
      return i;    }
  }
  return 255;
}

然后用打印函数进行检验: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年"));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月"));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日"));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正"));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一"));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二"));

结果打印如下:

其中前三个汉字可以正常搜索到,而后面三个汉字无法在汉字数组中搜索到。
使用其他汉字进行检验,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些汉字可以搜索得到,一些汉字无法搜索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2023-07-27):
是你电脑系统问题吧,在我电脑里运行正常,都能正确搜索到

网友B:
会不会你有别的程序,超出内存范围了?用静态数组试试?

网友C:
unsigned char code index_hanzi[] = {"年月日正\xfd一二"};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正\xfd"));
有些汉字需要加\xfd,至于为什么,你可以网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