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推荐一款低湿性能精度高的湿度传感器?

楼主(2023-07-27):
最近公司遇到一个项目,需要测量充气气体内的水分含量,充气气体为99.99%的纯度,因此水分含量很低,有哪位大侠推荐下低湿性能良好的传感器或者方案呢?

网友A:
瑞士有家公司做传感器,有一个系列,高低档都有,型号好像是SHT10,SHT30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瑞士有家公司做传感器,有一个系列,高低档都有,型号好像是SHT10,SHT30等。

你这型号是民用级别,他这得实验室专业级

网友C:
要求很高啊,一般的传感器达不到。做的厂家不会太多,应该也好找吧

网友B:
搜了下好像得用露点传感器

网友D:
你找错论坛了。
这个相当于中小学生论坛,你要的是研究生的。

网友E:
没涉及过温度的校正仪器
但之前的公司从瑞士买了一台温度校正用的仪器,到手6万多,这还只是2012年的价
你这个估计也是在这价格左右

网友F:
小数点后面的湿度传感器确实是要求比较高了,建议和传感器厂家沟通,群里可能会涉及的少一些!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下好像得用露点传感器

这类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士有家公司做传感器,有一个系列,高低档都有,型号好像是SHT10,SHT30等。

精度不够

网友G:
湿度传感器, 民用好像没有精密的, 很多湿度表精度只有x% x不小于5

网友H:
Texas Instruments 湿度传感器 HDC2080 可测量 0% 至 100% 的相对湿度,精度为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