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赛都需要准备什么模块?

楼主(2023-07-27):
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模块、显示屏模块、运放模块、DAC模块等等 还是根据你想做的题目来,比如小车类、电源类、通信类!不需要全部都准备!

网友B:
对于2023电赛,具体需要准备哪些模块取决于比赛的要求和题目设定。一般来说,电赛涉及到电子设计、嵌入式系统、通信等方面的内容,可能需要使用的模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微控制器开发板:例如Arduino、Raspberry Pi等。
传感器模块:如温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声音传感器等,根据比赛题目需求选择。
通信模块:如无线模块(Wi-Fi、蓝牙)、以太网模块等。
驱动模块:如电机驱动模块、舵机驱动模块等。
显示模块:如LCD显示屏、OLED显示屏等。
执行模块:如继电器模块、电磁阀模块等。

网友C:
1. 常用直插电阻电容
2. 单片机小系统、FPGA或其它嵌入式系统,带分辨率不小于128*64的显示模块
3. 常用二极管和三极管
4. 常用电位器
5. 常用运算放大器、比较器
6. 模拟开关和继电器
7. LED和蜂鸣器
8. 超声波模块或者TOF模块
9. 电动小车(非麦克纳姆轮结构),尺寸小于30cm*30cm,重量小于2kg
10. 摄像头
11. 光电检测、红外或灰度循迹模块
12. 无线通信模块
13. 常用电源芯片
14. 1cm宽黑色电工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