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控放大器设计 单通道1/20到200倍放大,还要求10m带宽

楼主(2023-07-28):
大家好,我们要求设计一个程控放大器,要求单通道1/20到200倍放大,还要求10m带宽,ti的芯片找了一圈没得合适的,有没有硬件经验丰富的用过这种条件的芯片,推荐下呗

网友A:
200倍放大,10MHZ带宽, 这一个放大器不容易完成, 而且成本不低.
可以用二个宽带放大器, 用模拟开关来完成可控放大.
如下面简图,
S1,S4闭合,增益为1
S1,S4闭合,增益为20
S3,S5闭合,增益为200
S2, 是多余的,可以去掉, 有它的话,增益会有更多组合.

简图

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倍放大,10MHZ带宽, 这一个放大器不容易完成, 而且成本不低.
可以用二个宽带放大器, 用模拟开关来完成可 ...

LTC6912是否可行

网友A:
LTC6912不行, 带宽不够.看下图, 竖着的绿线是1000khz, 就是1MHZ, 这时能达到-3db的增益大概是16,8,4,2,1.
远达不到你要求的10MHZ.

增益-带宽

增益-带宽

网友B:
200倍放大,10MHZ带宽,如果单级放大,则放大器的带宽至少200*10MHz=2GHz,不容易找到的。
用2级放大,一级14倍,则150MHz的运放就可以了,这个比2GHz的容易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6912不行, 带宽不够.看下图, 竖着的绿线是1000khz, 就是1MHZ, 这时能达到-3db的增益大概是16,8,4,2,1. ...

我不太明白这里的带宽跟放大倍数的关系。带宽不是信号的不失真频率范围吗,放大倍数只放大幅值不放大频率吧,为什么要考虑带宽×放大倍数嘞?求指点

网友C:
运放采用20M以上的,其余用RLC搭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这里的带宽跟放大倍数的关系。带宽不是信号的不失真频率范围吗,放大倍数只放大幅值不放大频率 ...

支持一下,我也想知道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