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使用LiquidCrystal库在lcd1602上滚动显示

楼主(2023-07-28):
arduino可以使用liquidcrystal库再lcd1602上显示,也可以自行编辑指令显示,此处使用的是liquidcrystal库,使用liquidcrystal库更加简单明了,自行编辑命令更加复杂,但是自行编辑命令更加有助于对lcd1602的理解。
代码如下:
#include <LiquidCrystal.h>

// 创建lcd控制对象,并指定其引脚与Arduino控制板对应关系
const int rs = 12, en = 11, d4 = 5, d5 = 4, d6 = 3, d7 = 2;
LiquidCrystal lcd(rs, en, d4, d5, d6, d7);

// 定义一个'a'变量
int thisChar = 'a';

void setup()
{
  // lcd初始化,同时设置lcd屏幕的列数和行数(宽和高)
  lcd.begin(16, 2);
  // 打开光标
  lcd.cursor();
}

void loop()
{
  //在'm'处转向
  if (thisChar == 'm')
  {
    // go right for the next letter
    lcd.rightToLeft();
  }
  // 在's'处再次反转
  if (thisChar == 's')
  {
    // 向左走到下一个字母
    lcd.leftToRight();
  }
  // 大于'z'则重置
  if (thisChar > 'z')
  {
    // 回到(0,0)位置:
    lcd.home();
    //再次从a开始
    thisChar = 'a';
  }
  // 打印字符
  lcd.write(thisChar);
  // 延时等待一秒
  delay(100);
  // thisChar自增
  thisChar++;
}
proteus接线图如下:

楼主:
proteus工程和arduino项目分别在两个包里

Proteus仿真

arduino and lcd1602 scrolling shouw.rar

程序

网友A(2024-03-28):
没有工程

网友B(2024-08-15):
为什么我的1602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