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keil-MDK自动生成带校验和烧录文件名的办法。

楼主(2023-07-28):
之前一直用8位机,他们的IDE编译后会输出检验和。程序一改检验和就会变。我都是以这个校验和跟踪程序版本,发送烧录文件给原厂烧录也是比对校验和。
现在用32位机用keil-MDK编译程序后是不输出bin文件检验信息的。改动的版本多了后,没法找到想要的版本。有没有办法在编译后没输出一个检验信息,这样程序一旦有改动,编译的校验和不一样就可以区分。
最好是能有直接输出带检验和文件的。比如可以输出xxxx_checksum.bin,生成的文件名上自动附上检验和,这样后续查找就很方便了。

网友A:
keil有个编译成功后执行其它程序的功能,写一个C的程序进行处理就行了

网友B:
校验和的方法不是很好吧,万一两个版本产生了相同的校验和怎么半呢?可以用c#写一个小软件,计算bin文件的CRC32校验码或者MD5值附在文件名中,这样不容易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和的方法不是很好吧,万一两个版本产生了相同的校验和怎么半呢?可以用c#写一个小软件,计算bin文件的C ...

也可以啊,但是我不会P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有个编译成功后执行其它程序的功能,写一个C的程序进行处理就行了

嗯,目前自己写了个程序在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