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高速时测噪音有尖峰问题

楼主(2023-07-28):
低速时无明显尖峰,高速尖峰很明显,请问如果是电机造成的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请大伙给我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A:
电机都会有的吧,物别是有碳刷的电机,一般电机都会在碳刷两头并联两个几十到几百PF的高频电容,消除噪境音。

网友B:
有刷电机这种情况,很正常,需要加电容和磁环消除。

网友C:
电机转子上有散热风叶,转速快时有噪音正常,

网友D:
你是说电流噪声还是转动的声音?

网友E:
是电机的线圈(电感)中的磁能量释放造成的。
低速时磁通变化率小,高速时磁通变化率大。
因为:E= L dφ/dt,高速即dt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