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烧录程序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也无法烧录成功

楼主(2023-07-28):
在家电脑可以烧录程序, 但是来到工作单位,想有空闲时间时也烧录下,就是无法烧录程序。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断电,重新上电也无法烧录成功。怎么回事呢?在家是可以的 未标题-1

网友A:
短接RXD与TXD,打开串口助手并发送数据。

网友B:
换一个USB下载器试试

网友C:
波特率设置小一点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型号没选对看看单片机型号是不是尾缀带rc,或者看看串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D:
是不是单片机型号没写对,看看尾缀是不是没带RC,又或者看看是不是串口没选对

楼主:
原来是线掉了,晕死,我用胶带缠住以为很紧。现在正常了。多谢各为。

网友E:
"STC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网友F:
我之前自己焊接的板子里边有的线路接触不良也这样,可以试着检查一下

网友G:
连接问题:确保你的单片机与烧录器正确连接。检查连接线是否插好,以及是否连接到正确的引脚上。

电源问题:确保单片机供电正常。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稳定,以及电压是否在合适的范围内。

烧录器设置问题:检查烧录软件中的设置是否正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目标单片机型号和烧录模式。

芯片保护问题:一些单片机有写保护功能,需要将其解除才能进行烧录操作。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如何解除写保护。

编程器驱动问题:确保你使用的编程器驱动已经正确安装并且兼容你的操作系统。

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尝试使用其他的烧录器或者开发板来进行烧录,看看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检查单片机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有时候时钟配置错误也会导致无法烧录。

如果可能,尝试在其他计算机上进行烧录,以确定是否与计算机设置或驱动有关。看看单片机型号选好没,或者芯片烧坏了,或者换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