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超声波外设模块

楼主(2023-07-28):
#include "tof.h"
#include "type.h"
#include "msp430f5529.h"

//ehco:  p2.3 trig3   p3.7
#define Trig3(a) if(a==1) P3OUT |= BIT7; else P3OUT &= ~BIT7        // 第一路  trig1   p3.7
unsigned int cap_new = 0;           // 首次捕捉的ta0r值
unsigned int cap_old = 0;           // 二次捕捉的ta0r值
char cap_N = 0;                     // 溢出次数
char state = 0x00;                  // 状态
unsigned int cap_data1 = 0;                  // 距离值

unsigned int HC_TRIG_Flag = 0;

void TA2_INIT(void)//TA2中断初始化
{
    TA2CCTL0 = CCIE;                         // 启用TA0CCR0 中断,当计数器的值
    TA2CCR0  = 16384;
    TA2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

void Hc_sr_Init(void)
{
    P3OUT &= ~BIT7;//3.7接收
    P3DIR |=  BIT7;

    P2OUT &= ~BIT3;//2.3初始化为高电平
    P2DIR |= BIT3;//初始方向输出
//    P2OUT |= BIT3;
//    P2SEL |=BIT3;
    /*
     *由于选用的是P1.2 根据端口定义可知,使用的是TA0CCR1,捕获输入引脚通过TA0CCTL1寄存器控制,
     *-捕获值存储在TA0CCR1中。
     */
    TA2CTL   = TASSEL__SMCLK + ID__8 + MC_2 + TACLR + TAIE;//SMCLK,4mhz/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清除TAR计数器,中断使能
    TA2CCTL0 = CM_2 + SCS +CAP + CCIE + CCIS_0;//在上升沿捕获,CCR1工作于捕获模式,上升沿触发,CCI3A输入
}

void Hc_sr_Open(void)     //生成一个持续10us的高电平
{

//    P3OUT ^= BIT7;
//    __delay_cycles(100);
        Trig1(1);
        __delay_cycles(40);//单位为us?
        Trig1(0);
        __delay_cycles(100);
}

#pragma vector=TIMER2_A0_VECTOR //TA1定时器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A0_ISR(void)//声明中断服务程序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2IV,14))//中断向量查询
    {
      case  0:break;                                // 无中断
      case  2:break;
      case  4:
      {
                  //  state =  TA0CCTL2 >> 14;
                    TA2CCTL0 &= ~CCIFG;                         //清除中断标志位
                    if( TA2CCTL0 & CM_1)                        //上升沿
                    {
                        cap_new = TA2CCR0;                       //上升沿的计数值
                        TA2CCTL0 &= ~CM_1;
                        TA2CCTL0 |=  CM_2;                       //改为下降沿捕获
                    }else if ( TA2CCTL0 & CM_2)                  //下降沿
                    {
                        cap_old = TA2CCR0;                      //下降沿的计数值
                        cap_data1 = ( cap_old - cap_new ) * 0.34;//计算出距离值

        //                UARTprintf("\n\ncap_data2: %u mm",cap_data);
                        TA2CCTL0 &= ~CM_2;
                        TA2CCTL0 |=  CM_1;          //改为上升沿捕获
                    }
                    break;                     // TA0CCR2 中断服务程序
                }

      case  6:
         break;

      case  8: break;                    // TA0CCR4 中断服务程序
      case 10: break;                    // TA0CCR5 中断服务程序
      case 12: break;                    // TA0CCR6 中断服务程序
      case 14:
          TA2CTL &= ~TAIFG;             //TAIFG中断
          if(cap_old   < cap_new ){
              cap_N += 1;
          }
          break;                          // overflow
      default: break;
    }
}

//// Timer1 A0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void)
//{
//
//    TA1CCTL0 &= ~CCIFG;
//     HC_TRIG_Flag = 1;
//
////    UARTprintf("\rcap_data1: %u mm  cap_data2: %d mm cap_data3: %d mm      ",cap_data1,cap_data2,cap_data3);
//
//    P1OUT ^= 0x01;                          // P1.0 翻转
//}

////我们选用的是P1.2, 根据端口定义,使用的是TA0CCR1,捕获输入引脚通过TA0CCTL1寄存器控制,捕获值存储在TA0CCR1中。
////  TASSEL(时钟源选择):SMCLK; ID分频(下面介绍):(这里分频系数会影响后面计算)4MHz/8 = 500k;计数模式:0  ==> 0xFFFF;  定时器清零位 ;中断使能。
////  TA0CCTL1:上升沿捕获 ;同步捕捉;捕获模式;中断使能;CCI1A输入。
//
////这里其实就是复用P1.2口为捕获,通过P1.3发出一个10us的高电平给超声波TRIG口触发进行测距,模块内部就返回一个信号,P1.2就捕获一个返回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再计算得出距离
////公式:s=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340/2(因为上面分频采用了8分频,因此我下面计算就不用除以2)
//
//#define Trig1(a)  if(a==1) P1OUT |= BIT3; else P1OUT &= ~BIT3
//
//unsigned int cap_new = 0;           // 首次捕捉的ta0r值
//unsigned int cap_old = 0;           // 第二次捕捉的ta0r值
//
//char cap_N = 0;                     // 溢出次数
//char state = 0x00;                  // 状态
//unsigned short cap_data=0 ;                  // 距离值,u16
//
//uint8_t HC_TRIG_Flag = 0;
//void TA1_INIT(void)
//{
//    TA1CCTL0 = CCIE;                         // 启用TA0CCR0 中断,当计数器的值
//    TA1CCR0  = 16384;
//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
//
//void Hc_sr_Init(void)
//{
//
//    P1OUT &= ~( BIT2 + BIT3 );//1.2,1.3均设置为拉高
//    P1DIR |=  BIT3;
//    P1SEL |=  BIT2;//选中其为特殊功能
//
//    TA0CTL   = TASSEL__SMCLK + ID__8 + MC_2 + TACLR + TAIE;////SMCLK,4mhz/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清除TAR计数器,中断使能
//    TA0CCTL1 = CM_1 + SCS +CAP + CCIE + CCIS_0;//捕获输入引脚通过TA0CCTL1寄存器控制,捕获值存储在TA0CCR1中。
//}
//
//void Hc_sr_Open(void)           //生成一个持续10us的高电平
//{
////    Trig1(1);//这里就是把P1.2置1,即P1OUT |= BIT2
////    __delay_cycles(160);//这里我把系统时钟升为25MHZ,因此250/25000000=10us
////    Trig1(0);//置0
//    Trig1(1);
//    delay_us(40);
//    Trig1(0);
//    delay_ms(100);
//}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0IV,14))//采用这个range函数就是为了使switch函数效率高
//    {
//      case  0:break;                                 // No interrupt
//      case  2:
//          state =  TA0CCTL1 >> 14;
//          TA0CCTL1 &= ~CCIFG;//标志位清零
//          if( TA0CCTL1 & CM_1){//开始捕获高电平时间
//              cap_new = TA0CCR1;
//              TA0CCTL1 &= ~CM_1;
//              TA0CCTL1 |=  CM_2;
//          }else if ( TA0CCTL1 & CM_2){
//              cap_old = TA0CCR1;
//              cap_data = ( cap_old - cap_new ) * 0.34/10/6.25;//计算距离公式
////              Gui_DrawFont_Num32(10,50,BLUE,GRAY0,cap_data/100);//显示数字
////              Gui_DrawFont_Num32(37,50,BLUE,GRAY0,cap_data/10%10);
////              Gui_DrawFont_Num32(64,50,BLUE,GRAY0,cap_data%10);
//
//              TA0CCTL1 &= ~CM_2;
//              TA0CCTL1 |=  CM_1;
//          }else
//          break;                           // CCR1 not used
//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      case  6: break;                          // reserved
//      case  8: break;                          // reserved
//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      case 14:
//          TA0CTL &= ~TAIFG;
//          if(cap_old   < cap_new ){
//              cap_N += 1;
//          }
//          break;                          // overflow
//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