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能全自动画电路图的软件

楼主(2023-07-28):
依照实物分析电路原理时,每次画电路图好烦啊,有没有这么一款软件,我把所有的电子元件随机位置画好,然后再连线,最后它能全自动重新排列组合出标准的电路图?

网友A:
我是个电路小白,建议供你参考。我在用立创EDA画PCB时,发现有自动布线功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但注意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B:
画原理图是设计电路的最基本的工作。你的要求目前所有EDA软件都做不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几乎做不到。你这是想要砸电子工程师的饭碗?

网友C:
未来可期

网友D:
用AI就可以做到

网友E:
有自动布线功能,能全自动布线,线路基本能走通,但不是很理想,走线完成后还需要自动手动调整一下。

网友F:
这就好比吃饭, 不管你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 一日三餐永远跑不掉,而且还得一口一口的吃。 画板也是一样,想要设计出又漂亮又实用的线路板,还是要靠工程师一条一条的布线布局才能实现!

网友G:
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可以自动布线然后手动调整,你想全自动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不能急躁

网友H:
PCB板是什么外形, 元件放在什么位置, 就算是强大的AI也不能知道你的意图.
AI也只能等你做好PCB外形, 元件布局好之后,帮你把线路连通, 遇到一些空间狭小的布局, 还不一定能走通线路.
至于线路EMI,EMC,阻抗特性, 还是需要人工来调整.

所以撒手不管,全部交给电脑完成, 还是不现实的.

网友I:
目前所有设计软件的自动布线基本都是废物

网友J:
画原理可以的,我以前尝试过,用最简单的电路,就是整流滤波的电路,不过你要让电脑知道你要连接的电路的链表——不是,却类同于网络表,用VB编程,生成最低级的Protel1.0的原理图。
做成一个库。使用时只要点一个按键,自动生成,连元件你都不用管,全集成了。
前提是你要给足条件,如:
1、整流方式:全桥、半波?
2、滤波多少级?
3、稳压是什么,串联、并联,开关?
4.。。==。
画完成后,就是每个器件的端口都被标上网络标号,没有一条连线,但ERC能过。抄板很好用!

网友K:
如果你说的是画PCB,很多都是可以自动布线的
如果你说的是原理图,目前是没有的,就算是现在很流行的AI也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画原理图是设计电路的最基本的工作。你的要求目前所有EDA软件都做不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几乎做不到。你这 ...

哈哈  赞成这个观点  自动布线出来的东西不能用

网友M:
抄板的反推原理图,但画的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如果你说的是画PCB,很多都是可以自动布线的
如果你说的是原理图,目前是没有的,就算是现在很流行的AI也不行

Quartus 有一个可以将FPGA代码编译后生成 RTL电路(原理图)的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Quartus 有一个可以将FPGA代码编译后生成 RTL电路(原理图)的部分。

有一个可以用pcb的net生成原理图,原理图我见过,比较杂

网友O:
其实最近我也在找,不过没找到,未来会有的。

网友P:
我也想要一个,我也想不干活,就有好多好多钱进我口袋。

网友Q:
存在,但是目前价格比较贵,业内好像把这个叫外包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