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12电机驱动输出的电流是不是跟外接电池功率有关?

楼主(2023-07-28):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跟外接电池功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跟外接电池功率有关。

是VM外接驱动电压越大输出电流越大吗

楼主:
是外接Vm电压越大输出电流也随着增大吗

楼主:
是VM外接驱动电压越大输出电流越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VM外接驱动电压越大输出电流越大吗

你是问外接电池功率还是电压,外接Vm电压越大输出电流也大,要在外接电池功率充足前提下。

网友B:
VM那个引脚接的是外部输入的电压,是用来给电机用的,一般要大一点,肯定与外接电池功率有关

网友C:
为何不从手册中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