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示波器范围,还有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2023-07-29):
做的课题,现在不太懂,有人知道这个示波器做出来能测量多大范围的信号啊,还有分辨率是多少

参数要求

参数要求

网友A:
采样率25M,按南奎斯特定律,应该可以达到12.5M吧?要求模拟采样带宽10M是放了点余量。
不过,这是理论的,实际的数字示波器采样都是1GHz,带宽也只是100M。

网友B:
最大频率测量25÷2等于12.5Mhx。8位的分辨率最基本的了。要想波形好看带宽其实1Mhz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频率测量25÷2等于12.5Mhx。8位的分辨率最基本的了。要想波形好看带宽其实1Mhz左右吧!

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采到频率1M的波形吗

网友C:
25M示波器不难,只是编写显示部分要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