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USB转TTL能控制继电器吗?

楼主(2023-07-29):
请问这两个东西能接在一起吗?怎么控制呢?

网友A:
USB转TTL是电脑USB转成串口TTL电平,要和单片机串口IO口接,不能直接用来控制继电器,要写串口控制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TTL是电脑USB转成串口TTL电平,要和单片机串口IO口接,不能直接用来控制继电器,要写串口控制程序。

剑走偏锋,每次发送个0xFF的数据,就是一个脉冲,再搞个翻转电路,就可以实现控制了

或者直接用TXD驱动一颗PNP三极管,上位机不停的发0x00,就相当于低电平,继电器就通了,不发数据继电器就断开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剑走偏锋,每次发送个0xFF的数据,就是一个脉冲,再搞个翻转电路,就可以实现控制了

或者直接用 ...

每次发送个0xFF 发送端口可不全是高电平,要按串口协议走,继电器可跳个不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次发送个0xFF 发送端口可不全是高电平,要按串口协议走,继电器可跳个不停。

bps定的足够高,就可以趁继电器不注意的时候翻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ps定的足够高,就可以趁继电器不注意的时候翻转了。

串口信号线可不总是高电平。

网友D:
USB口可以稳定输出DC5V的电源,通过LDO降压芯片将5V转为3.3V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信号线可不总是高电平。

如果是TTL电平,那么不发数据=100%占空比高电平
假设串口设置为常用的9600bps,N,8,1
如果发0xFF,那么就相当于约5khz,90%占空比的高电平。
如果发0x00,那么就相当于约5khz,10%占空比的高电平。

波特率提高,那么频率就上去了,一般的继电器哪有能力响应0.2mS的脉冲,所以还是可以的。
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一颗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