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设置了快捷键但是用不了?

楼主(2023-07-29):
谢谢大家

网友A:
设置之后保存,可能需要退出软件再进入就好了

网友B:
快捷键冲突:你设置的快捷键可能与其他软件或系统的快捷键冲突。请检查并确保你的快捷键在整个系统中是唯一的。
键盘问题:有时候,键盘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某些键无法正常工作。你可以尝试更换键盘或者在不同的设备上测试你的快捷键。
软件问题:如果以上两个原因都被排除,那么可能是Keil软件本身的问题。你可以尝试重启软件,或者卸载后重新安装。
权限问题:有些情况下,软件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使用某些功能。你可以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软件,看看是否解决了问题。
设置错误:确认你的快捷键设置是否正确保存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