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风扇stm32c8t6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7-29):
当温度大于28°时,电机风扇以80%的占空比工作且进行高温预警蜂鸣器以0.5s为周期鸣叫,红色led以0.3s为周期交替闪烁,温度小于25°时风扇停转,绿色led常亮。其他温度以风扇以占空比50%工作,指示灯全灭。

/************************************************************************************
//  功能描述   : DHT11模块测试程序
//  测试条件   : STM32F103C8T6   晶振8M  系统时钟72M
接线
DHT11 ---------------------------------STM32F103C8T6
VCC------------------------------------5V
GND------------------------------------GND
OUT------------------------------------PA0
LED
LED1------------------------------------PA0
LED2------------------------------------PA0
蜂鸣器
*************************************************************************************/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Key.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ED.h"

uint8_t Speed;
uint8_t KeyNum;
char R_DatBuf[6]={0};
char T_DatBuf[6]={0};
unsigned int th;
unsigned int rh;

void dat_dis()//温湿度数据处理转为字符串
{
    R_DatBuf[0]='R';
    R_DatBuf[1]=':';
    R_DatBuf[2]=RH/10+0x30;
    R_DatBuf[3]=RH%10+0x30;
    R_DatBuf[4]='%';
    R_DatBuf[5]='\0';

    T_DatBuf[0]='T';
    T_DatBuf[1]=':';
    T_DatBuf[2]=TH/10+0x30;
    T_DatBuf[3]=TH%10+0x30;
    T_DatBuf[4]='C';
    T_DatBuf[5]='\0';

}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Motor_Init();
        Key_Init();
        LED_Init();
        Buzzer_Init();
                OLED_ShowChinese(1,1,4);
                OLED_ShowChinese(1,2,5);
                OLED_ShowChinese(1,3,6);

        OLED_ShowString(1, 7, ":");
        OLED_ShowChinese(3,1,0);
        OLED_ShowChinese(3,2,1);
        OLED_ShowChinese(4,1,3);
        OLED_ShowChinese(4,2,1);

        while (1)
        {
        receive();//接收数据
        dat_dis();

        OLED_ShowString(3,5,T_DatBuf);
        OLED_ShowString(4,5,R_DatBuf);
        Delay_ms(10);

                if(TH>28)
                {
                                                        Speed = 80;
                                                        LED1_Turn();
                                jiao();
                                                        LED2_OFF();

                }
                if(TH<25)
                {
                                                        Speed = 0;
                                                        LED1_OFF();
                                                        LED2_ON();

                }
                if(TH>=25&TH<=28)
                {
                                                        Speed = 50;
                                                        LED1_OFF();
                                                        LED2_OFF();

                }

                KeyNum = Key_GetNum();
                if (KeyNum == 1)
                {
                        Speed += 20;
                        if (Speed > 100)
                        {
                                Speed = 0;
                        }
                }
                Motor_SetSpeed(Speed);
                OLED_ShowSignedNum(1, 8, Speed, 3);
        }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Keil代码:

网友A:
jiao()这个函数就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