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毫欧级电阻除了用恒流源,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3-07-29):
谢谢大家

网友A:
除了使用恒流源,还可以使用四线法测量电阻。四线法测量电阻的原理是利用两对电流引线和电压引线,其中一对电流引线通过被测电阻,另一对电流引线用于测量电流,电压引线用于测量电压。这样可以消除电流引线和电压引线的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B:
四线, 最好基准电压是用精密电阻经同一电流(这样, 只要求精密电阻要好一点,对恒流源要求不高).

网友C:
用仪表放大电路放大信号再测

网友D:
数字万用表一般用比例法测电阻,也就是显示被测电阻和基准电阻的比值,用四线制可以不用恒流源,用比例法一样可以测试。

网友E:
四线法是用来提高电阻测量精度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可以消除电阻引线的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通过使用四线法,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电阻测量结果,尤其在测量低阻值(毫欧级)时非常有用。

关于四线法测量电阻的步骤:

1.连接电路:将待测电阻并联在电路中。使用两对电流引线和电压引线,其中一对电流引线穿过待测电阻,另一对电流引线用于提供电流,电压引线则用于测量电压。

2.精密电阻:使用精密电阻作为基准电阻,确保其阻值非常准确。

3.电流源:如果使用恒流源,可以保证被测电阻上有一个稳定的电流流过,从而得到准确的电压测量。不过,如果采用比例法(如数字万用表通常所用的方法),可以不需要恒流源,只需要知道基准电压下的电流即可。

4.电流测量:通过其中一对电流引线测量电流值,如果使用恒流源,则电流是已知的,如果使用比例法,则可以直接测量基准电压下的电流。

5.电压测量:通过电压引线测量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6.计算电阻:根据测得的电流和电压值,利用欧姆定律(R = U / I)计算得到电阻值。

四线法消除了电阻引线的电阻对测量的影响,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可靠,特别适用于测量低电阻值的元件,比如毫欧级电阻。而且,与使用恒流源相比,使用比例法的四线法更加便捷,因为只需要知道基准电压下的电流即可,无需额外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