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2K64S4单片机芯片烧录时清空eeprom问题

楼主(2023-07-29):
最近在使用STC8G2K64S4芯片读写eeprom时遇到些疑问:
  1.烧录程序时选不选清空eeprom,烧录后eeprom都是FF
  2.这款芯片的eeprom是不是和程序在一个区域块?我把eeprom设置为最大64k,第一次运行读出来0x0010里是有内容的,而且运行中写入eeprom这个位置后程序就崩溃了。

这是什么情况?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ISP设置

ISP设置

网友A:
我认为烧录时应该清空EEPROM,STC的EEPROM本来就是在FLASH里规划出一片儿区域模拟的。EEPROM里面的读写由程序来实现

网友B:
2022-2-24到2022-3-21期间生产的此型号
  程序空间为63K, EEPROM 固定为1K, EEPROM大小无法修改
  其它时间生产的此型号的程序空间和EEPROM参数都是正确的
  即: 程序空间为63.5K, EEPROM默认为0.5K, EEPROM大小可修改
  若需同时下载用户代码和EEPROM, 务必将EEPROM大小设置为1K

正常批次的STC8G2K64S4的片内EEPROM是IAP,没有固定大小范围,也没有固定地址。用户程序占用FLASH空间的下一个扇区剩余空间都可以用做EEPROM。你把EEPROM设置为最大64K,用户程序放哪里?IAP型芯片设置下次下载不擦除用户EEPROM区没有意义,默认所有剩余FLASH空间都填充FFH。

网友C:
是下次下载清除EEPROM,第一次是不起作用的,STC 64K的芯片用过几种,读写EEPROM没有问题,你查查EEPROM读写程序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