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输入电平这个单片机程序怎样编的呢?

楼主(2023-07-29):
单片机程序一开始就等待输入电平变化,一旦按键按下(即输入低电平),输出即变低电平,然后又等待输入按键是否放开(即是否输入高电平),一旦放开按键,即输出低电平………这个怎么可编?如果输入电平没变就一直不动作。还有按键按下或松开是否一定要延时防抖呢?

网友A:
加两个中间控制位就能实现了,用C简单描述如下
sr:输入口
fd:防抖位
scz:输出中间位
sc:输出位

if((sr == 0) & (fd == 1))
        {
        fd = 0;
        scz = 0;
        }
if(sr == 1)  fd = 1;

if((scz == 0) & (fd == 1))  sc = 0;
        else  sc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