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6F3185单片机TM1621显示控制程序

楼主(2023-07-29):
1,1621显示控制数字
2,通过HT66F3185,直接驱动显示屏。

#include "Smg.h"

//--------声音------光标-----
uchar Sound_Flag,Cursor_Flag,Manual_falg;

/********************从高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H(uchar Data, 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TM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ITE=0;
                if(Data&0x80) DATA=1;
                else DATA=0;
                WRITE=1;
                Data<<=1;
        }
        WRITE=1;
        DATA=1;
}
/********************从低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L(uchar Data,uchar Cnt)        //Data 的低cnt位写入TM1621,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WRITE=0;
                  if(Data&0x01) DATA=1;
                   else DATA=0;
                WRITE=1;
                Data>>=1;
        }
        WRITE=1;
        DATA=1;
}

/********************写入控制命令*************************/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CS=0;
        Write_Data_H(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ite_Data_H(Cmd,8);      //写入命令数据
        CS=1;
}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 uchar Data)
{
        CS=0;
        Write_Data_H(0xa0,3);
        Write_Data_H(Addr<<2,6);
        Write_Data_L(Data,4);
        CS=1;
}

/*******************TM1621初始化**********************/
void Init_Tm1621()
{
        //uchar i;

        CS_T = 0;
        WRITE_T         = 0;
        DATA_T = 0;

        CS=1;
        WRITE=1;
        DATA=1;

        WriteCmd(BIAS);                 //1/3偏压 4公共口
        WriteCmd(RC);                         //内部RC振荡
        WriteCmd(SYSDIS);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WriteCmd(WDTDIS);                 //禁止看门狗
        WriteCmd(SYS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Cmd(LCDON);                 //开LCD偏压

        Sound_Flag=1;
        Manual_falg=0;
}

const uchar Smg_Bu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0x40,0x38};

//----------------------------0----1----2----3----4----5----6----7----8----9---灭-
const uchar Smg_Buf_Front[]={0x0f,0x06,0x0b,0x0f,0x06,0x0d,0x0d,0x07,0x0f,0x0f,0,0x40,0x38};
const uchar Smg_Buf_After[]={0x0a,0x00,0x0c,0x04,0x06,0x06,0x0e,0x00,0x0e,0x06,0,0x40,0x38};

//-----------------------------0----1----2----3----4----5----6----7----8----9---灭-
const uchar Smg_Buf_Front1[]={0x0a,0x00,0x06,0x04,0x0c,0x0c,0x0f,0x00,0x0f,0x0c,0,0x04,0x38};
const uchar Smg_Buf_After1[]={0x0f,0x06,0x0d,0x0f,0x06,0x0b,0x0b,0x0e,0x0f,0x0f,0,0x00,0x38};

void Disp_Data(uint TEMP,uint TEMP_S,uint TEMP_T,uchar L_M_S_B,uchar MODE)
{
        uchar i;
        if(MODE==0)
        {
                for(i=0;i<32;i++)
                {
                        WriteOneData(i,0);
                }

        }
        else if(MODE==1)
        {
                for(i=0;i<32;i++)
                {
                        WriteOneData(i,0xff);
                }
        }
        else if(MODE == 2)
        {

                Show_Top(L_M_S_B);
                Show_num(TEMP);
                Show_num2(TEMP_S);
                Show_num3(TEMP_T);

                Cursor_Flag=1;
        }else if(MODE == 3)
        {
                Show_Top(L_M_S_B);
                //Sound_Flag=1;
                Cursor_Flag=1;

                Show_num(TEMP);
                Show_num2(TEMP_S);
                Show_num3(TEMP_T);

        }else
        {
                Show_Top(L_M_S_B);
                //Sound_Flag=1;
                Cursor_Flag=1;

                Show_num(TEMP);
                Show_num2(TEMP_S);
                Show_num3(TEMP_T);
        }
}

void Show_num(uint TEMP)
{
        uchar ge,sh,ba,tem;

        if(TEMP == 10001)
        {
                WriteOneData(7,Smg_Buf_Front[0]);

                if(Sound_Flag == 1)
                {
                        tem=Smg_Buf_After[0];
                        tem |= 0x01;
                        WriteOneData(8,tem);
                }else
                {
                        WriteOneData(8,Smg_Buf_After[0]);
                }
                //WriteOneData(8,Smg_Buf_After[0]);

                WriteOneData(9,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10,Smg_Buf_After[0]);

                WriteOneData(11,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12,Smg_Buf_After[0]+0x01);

                WriteOneData(13,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14,Smg_Buf_After[0]+0x01);

        }else
        {
                ge = TEMP%10;
                sh = TEMP%100/10;
                ba = TEMP%1000/100;

                //ge
                WriteOneData(7,Smg_Buf_Front[ge]);

                if(Sound_Flag == 1)
                {
                        tem=Smg_Buf_After[ge];
                        tem |= 0x01;
                        WriteOneData(8,tem);
                }else
                {
                        WriteOneData(8,Smg_Buf_After[ge]);
                }

                //sh
                if(ba == 0)
                {
                        if(sh == 0)
                        {
                                WriteOneData(9,0x00);
                                WriteOneData(10,0x00);
                        }else
                        {
                                WriteOneData(9,Smg_Buf_Front[sh]);
                                WriteOneData(10,Smg_Buf_After[sh]);
                        }
                }else
                {
                        WriteOneData(9,Smg_Buf_Front[sh]);
                        WriteOneData(10,Smg_Buf_After[sh]);
                }

                //ba

                if(ba == 0)
                {
                        WriteOneData(11,0x00);
                        WriteOneData(12,0x00);
                }else
                {
                        WriteOneData(11,Smg_Buf_Front[ba]);
                        WriteOneData(12,Smg_Buf_After[ba]);
                }

                //去掉千位
                WriteOneData(13,0x00);
                WriteOneData(14,0x01);

                }
}

void Show_num2(uint TEMP)
{
        uchar ge,sh,ba;

        if(TEMP == 10000)
        {
                WriteOneData(21,Smg_Buf_Front1[11]);
                WriteOneData(22,Smg_Buf_After1[11]);

                WriteOneData(19,Smg_Buf_Front1[11]);
                WriteOneData(20,Smg_Buf_After1[11]);

                WriteOneData(17,Smg_Buf_Front1[11]);
                WriteOneData(18,Smg_Buf_After1[11]);

                WriteOneData(15,Smg_Buf_Front1[11]+0x01);
                WriteOneData(16,Smg_Buf_After1[11]);

        }else if(TEMP == 10001)
        {
                WriteOneData(21,Smg_Buf_Front1[0]);
                WriteOneData(22,Smg_Buf_After1[0]);

                WriteOneData(19,Smg_Buf_Front1[0]);
                WriteOneData(20,Smg_Buf_After1[0]);

                WriteOneData(17,Smg_Buf_Front1[0]+0x01);
                WriteOneData(18,Smg_Buf_After1[0]);

                WriteOneData(15,Smg_Buf_Front1[0]+0x01);
                WriteOneData(16,Smg_Buf_After1[0]);

        }else
        {
                ge = TEMP%10;
                sh = TEMP%100/10;
                ba = TEMP%1000/100;

                //ge
                WriteOneData(21,Smg_Buf_Front1[ge]);
                WriteOneData(22,Smg_Buf_After1[ge]);

                //sh
                WriteOneData(19,Smg_Buf_Front1[sh]);
                WriteOneData(20,Smg_Buf_After1[sh]);

                //ba
                WriteOneData(17,Smg_Buf_Front1[ba]);
                WriteOneData(18,Smg_Buf_After1[ba]);

                //去掉千位
                WriteOneData(15,0x01);
                WriteOneData(16,0x00);
        }
}

void Show_num3(uint TEMP)
{
        uchar ge,sh,ba;

        if(TEMP == 10000)
        {
                WriteOneData(23,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24,Smg_Buf_After[0]+0x01);

                WriteOneData(25,Smg_Buf_Front[10]);
                WriteOneData(26,Smg_Buf_After[10]+0x01);

                WriteOneData(27,Smg_Buf_Front[10]);
                WriteOneData(28,Smg_Buf_After[10]);

                WriteOneData(29,Smg_Buf_Front[10]);
                WriteOneData(30,Smg_Buf_After[10]+0x01);

        }else if(TEMP == 10001)
        {
                WriteOneData(23,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24,Smg_Buf_After[0]+0x01);

                WriteOneData(25,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26,Smg_Buf_After[0]+0x01);

                WriteOneData(27,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28,Smg_Buf_After[0]+0x01);

                WriteOneData(29,Smg_Buf_Front[0]);
                WriteOneData(30,Smg_Buf_After[0]+0x01);
        }else
        {
                ge = TEMP%10;
                sh = TEMP%100/10;
                ba = TEMP%1000/100;

                WriteOneData(23,Smg_Buf_Front1[ge]);
                WriteOneData(24,Smg_Buf_After1[ge]);

                WriteOneData(25,Smg_Buf_Front1[sh]);
                WriteOneData(26,Smg_Buf_After1[sh]);

                WriteOneData(27,Smg_Buf_Front1[ba]);
                WriteOneData(28,Smg_Buf_After1[ba]);
        }

}

void Show_Top(uchar L_M_S_B)
{
        if(Manual_falg ==1)
        {
                WriteOneData(6,0x01);
        }else
        {
                WriteOneData(6,L_M_S_B);
        }

        if(Cursor_Flag == 1)
        {
                WriteOneData(31,0x01);
        }else if(Cursor_Flag == 2)
        {
                WriteOneData(31,0x02);
        }else if(Cursor_Flag == 3)
        {
                WriteOneData(31,0x04);
        }else
        {
                WriteOneData(31,0x08);
        }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Smg.c和Smg.h 2个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