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0500倒计时程序

楼主(2023-07-29):
也就是05分00秒,倒计时要变04分59秒。需要减到0000。
c语言是怎么减数
分min,秒sec.

是不是min-1;后再sec==59;sec-- ;if(sec==0) {min-1; }
有点乱,求教。

网友A:
if(sec<0)
{
min=min-1;
sec=59;
}
sec要声明成有符号的。
这样可以显示  5分0秒和4分59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ec

显示了 04.59后怎么倒计时减到0000

网友B:
我是这样写的,请看看ok否?
if(minute>0 || second>0)        // 分和秒不同时=0
{
        if(minute > 0)                        // 如果分大于0
        {
                second--;                        // 秒减1
                if(second > 59)                // 如果秒=0时减1,等于255
                {
                        second = 59;        // 秒赋值为59,分减1
                        minute--;
                }
        }
        else                                        // 如果分=0
        {
                if(second > 0)                // 如果秒大于0,秒减1
                { second--; }
        }
}

网友C:
嫌乱就用时间戳:0~86399,换算成:小时、分钟、秒,剩下的是小学数学题。

网友D:
试试这个吧;
if(second>0)                //如果秒大于0,则减1秒
{
        second--;
}
else if(minute>0) //如果秒等于0,则从分钟借位,分钟减1,秒变为59
{
        minute--;
        second=59;
}
else                          //如果分秒都为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吧;
if(second>0)                //如果秒大于0,则减1秒
{

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写的,请看看ok否?
if(minute>0 || second>0)        // 分和秒不同时=0
{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