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单片机网口通讯相关问题

楼主(2023-07-29):
最近一款项目需要用到网口通讯,初次接触,在正点原子的阿波罗开发板上直接用STM32H7单片机的例程,能够实现正常的网口通讯,然后准备直接照抄原子的关于网口部分的电路设计,引脚也不改变,除了芯片的复位脚外,其他均和原子用的一样的引脚,一样的芯片,LAN8720A,想着设计好后,直接烧录原子例程,改好复位引脚,应该能够实现和开发板一样的效果,但最终结果不如人意,通上电后,给STM32H743IIT6烧录好例程,发现phy芯片能初始化成功,网口速度寄存器也能正常读,但是RJ45绿灯不亮,黄灯却一直亮,用网口助手无法连接成功,想着除了复位之外,其他都和原子一样,复位也不过是拉高或拉低,反复修改,没有改善,小弟初次接触网口通信,计算机网络知识也甚是浅薄,实在不解,望大佬相助

网友A:
我也在学习这个,结果发现挺复杂,例子里面头文件子程序调来调去,真晕。有大神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B:
可以把C30、C31、C32、C33去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C30、C31、C32、C33去掉试一下

去掉后,绿灯亮了,黄灯也在闪烁,但还是连接不通

网友C:
焊接问题,全局有其他函数动力这个引脚,网卡芯片供电不行,接口布线太乱,太多可能了,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应该很快就能排查出问题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硬件设计和软件配置两方面。

硬件设计:请检查以下几点:

网口芯片LAN8720A与STM32H7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地、时钟、复位以及MII/RMII接口。
RJ45模块是否正确连接到LAN8720A,特别是TX、RX和LED指示灯的引脚。
检查PCB布线是否正确,尤其是差分信号线的长度匹配和阻抗控制。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有无干扰噪声。
软件配置:请检查以下几点:

确保STM32H7的ETH MAC配置与LAN8720A匹配,包括工作模式(MII或RMII)、速度(10/100Mbps)、双工模式等。
确保PHY地址设置正确。
检查网口初始化代码,确保PHY能正常初始化并自协商成功。
检查TCP/IP协议栈配置,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等。
如果以上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MII/RMII接口的信号质量,看看是否有数据传输。同时,可以试着在STM32H7上运行一些基本的ETH测试程序,如ping或echo server,看看是否能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