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里TL494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3-07-29):
上面这俩是自己部分原理图以及两处波形。都正常。

下面俩图是494的输出原理图和波形图。

从以上图片都能看出一切正常。
但是啊,,在自激电路的基础上,只要我加入TL494这个器件(它的外围电路都不用加,只加一个494).点击仿真,就报错。
后来我把494外围电路都架设好后,仿真也是报错。

明明自激以及494输出单独仿真的时候都没问题。那为啥放到一张图里仿真就不行。

我判断是494的模型问题,只是能力有限,找不出问题所在。

哪位大神帮着分析下?或者谁有494的仿真图发一下。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B:
电路连线:确保您在仿真中正确连接了TL494和其他元件。检查每个引脚是否按照规格书正确连接,并确认没有短路或开路问题。  模型验证:尝试使用其他仿真工具或软件进行验证。如果在多个仿真平台上都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可能是模型本身存在问题。  参考资料:查阅TL494的数据手册、应用笔记或相关技术文档,以了解正确的外围电路连接和模型使用方法。这些资料通常提供了典型的应用示例和仿真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