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上位机波形怎么显示调试pid

楼主(2023-07-29):
匿名上位机波形怎么显示调节pid

网友A:
说的云里来雾里去的

网友B:
调节pid的前提是你知道原理
这个软件只是把你的设定值和实际输出值以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已
以温度为例,
你先设定一个值,比如200摄氏度,那就你在上位机一直显示一个200的数值
再输出一个ADC转换之后的实际温度值,这个值会是实时的温度,从波形对比就可以看出实际的效果了

网友C:
波形的PID是个什么东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