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电容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30):
请问为什么EC1,EC2都是滤波了,中间还加了个C1滤波,问了一下别人说一个是滤高频,一个是滤低频;还有如果这个78M05不加滤波的话,是容易被干扰到吗?恕我硬件功底不好,请大伙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A:
最好找份有PSRR曲线的datasheet看一下,线性稳压器对于1MHz以上的纹波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靠电容。

网友B:
由于大容量电容(电解电容)受制造工艺技术限制,自身电感较大,对高频杂波起不到滤波作用,需要用小容量的瓷片电容做补偿。如此才能滤除所有杂波(理想状态)。

网友C:
一般电容,它的容值越大其内部电感也会越大(有兴趣的就折开电解质电容研究一下,就知道电感怎样来的), 所以要并个小电容给高频滤波。

网友D:
470+10+0.1+0.001,一般应用就够了。然后如同stm32f103这类的芯片,其每个VDD脚再就近放一个0.1的

网友E:
输入、输出侧的电解电容用于低频滤波纹波等。 添加的 C1 用于高频滤波,以实现去耦和旁路。

网友F:
添加的 C1 用于高频滤波

网友G:
这个问题够给你上一节课。有机会联系到我的话,给你讲明白。包括如何选择电容大小。

网友H:
7805的第3脚输出端也可以加一个0.1uf 瓷片电容.
如果是用到音响电路, 加不加0.1uf/ 1uF电容, 可能你在耳机上能感觉到底噪的不同.

网友I:
高频滤波,大容量电解电容自身感抗对高频滤波效果差,所以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J:
主要是解决7805内部自激问题

网友K: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7805可以稳压,但是原来电源上的噪波会传递到下级,这时候需要有效的去除输入端的噪波,大电容可以滤除频率较低的噪波,小电容可以滤除频率较高的噪波,两个电容各行其事,另外电源端也需要去耦电容增加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解决7805内部自激问题

7805本身是稳定的,LDO才是不稳定的。

最烦把7805这类hdo叫LDO的丈育。

网友L:
必须一个高频和低频过滤的,如果没有电路会不稳定。试过人的都知道。有些要求高的场合,会多加几个滤波电容,你这个电路是最基本的了。初哥!!!!!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805本身是稳定的,LDO才是不稳定的。

最烦把7805这类hdo叫LDO的丈育。

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也是一个芯片也需要就近加旁路电容,并不是这些芯片不稳定,是需要就近旁路高频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也是一个芯片也需要就近加旁路电容,并不是这些芯片不稳定,是需要就近旁路高频部分

7805也不需要就近旁路高频,加不加没意义,只有用7805供电的芯片才需要这么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805也不需要就近旁路高频,加不加没意义,只有用7805供电的芯片才需要这么做。

需要的,而且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需要的,而且很重要

我从来不做这种蠢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做这种蠢事。

可以省几分钱,挺聪明的

网友M:
ldo对输入高频杂波是没办法过滤的,只能靠电容去滤波,理想电容是肯定越大越好,但是实际上大电容对高频的吸收能力很差,只能用小电容去吸收

网友N:
滤波就是提供低阻抗通路,EC1,EC2为电解电容存在寄生电感,电感对高频信号具有高阻抗,电解电容对高频信号滤波效果不佳,C1寄生电感小能够很好虑除高频干扰

网友O:
模拟电路需要有退耦电容,电容还能提高瞬时的放点能力。
470uF用于低频退耦(电容ESR、ESL大),10uF用于高频退耦(电容ESR、ESL小)。

网友P:
滤波电容需要的,而且很重要,不然脉冲,抖动之类的,可以会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