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0102心率模块程序 改过的但是显示还是有点问题 求大佬指正问题

楼主(2023-07-3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wor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30102_algorithm.h"
#include "IIC.h"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IR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sp0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0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int32_t hr_buf[16];
int32_t hrSum;
int32_t hrAvg;
int32_t spo2_buf[16];
int32_t spo2Sum;
int32_t spo2Avg;
int32_t spo2BuffFilled;
int32_t hrBuffFilled;
int32_t hrValidCnt = 0;
int32_t spo2ValidCnt = 0;
int32_t hr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hrowOutSamp = 0;
int32_t spo2Timeout = 0;
int32_t hrTimeout = 0;

int main(void)
{
//        char buf[] = {"Red = "};
        //char buf1[] = {"Ir = "};
        char buf2[] = {"HR = "};
        char buf3[] = {"SpO2 = "};
        //char buf[] = {"There is no luck"};
        //char buf1[] = {"There is only"};
        //char buf2[] = {"word."};
        //char author[] = {"Qing"};

        int i;
        float f_temp;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int32_t n_brightness;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_Display_String(, 0, buf);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2, 0, buf1);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0, 0, buf2);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4, 0, buf3);
        //Oled_Display_Pic(128,64,0,0,pic);

    //uint8_t IIC_Flag=1;//IIC通信状态,0为成功1为失败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IIC_Init();

    if(!maxim_max30102_reset())//复位 MAX30102
        printf("max30102_reset failed!\r\n");
    if(!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1,&uch_dummy))//读取并清除状态寄存器
        printf("read_reg REG_INTR_STATUS_1 failed!\r\n");
    if(!maxim_max30102_init())//初始化MAX30102
        printf("max30102_init failed!\r\n");

    //printf("指示灯亮了吗?\r\n");

    n_brightness = 0;
    un_min = 0x3FFFF;
    un_max = 0;

    n_ir_buffer_length = 500; //缓冲区长度为100存储以100sps运行的5秒样本

    printf("采集500个样本\r\n");
    //读取前500个样本,并确定信号范围
    for(i = 0; i < n_ir_buffer_length; i++)
    {
        while(max30102_INTPin == 1);   //等待MAX30102中断引脚拉低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ir_buffer+i), (aun_red_buffer+i));  //从MAX30102 FIFO读取

        if(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n_min = aun_red_buffer[i];    //更新信号最小值
        if(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n_max = aun_red_buffer[i];    //更新信号最大值

        printf("red=");
        printf("%i", aun_red_buffer[i]);
        printf(", ir=");
        printf("%i\r\n", aun_ir_buffer[i]);

    }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

    //计算前500个样本后的心率和血氧饱和度(样本的前5秒)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从MAX30102连续取样。每1秒计算一次心率和血氧饱和度
    while(1)
    {
        i = 0;
        un_min = 0x3FFFF;
        un_max = 0;

        //转储内存中的前100组样本,并将最后400组样本移到顶部
        for(i = 100; i < 500; i++)
        {
            aun_red_buffer[i-100] = 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100] = aun_ir_buffer[i];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
            if(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n_min = aun_red_buffer[i];
            if(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n_max = aun_red_buffer[i];
        }

        //在计算心率之前采集100组样本。
        for(i = 400; i < 500; i++)
        {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1];
            while(max30102_INTPin == 1);   //等待MAX30102中断引脚拉低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ir_buffer+i), (aun_red_buffer+i));

            if(aun_red_buffer[i] > un_prev_data)//根据相邻两个AD数据的偏差来确定LED的亮度
            {
                f_temp = aun_red_buffer[i] - un_prev_data;
                f_temp /= (un_max-un_min);
                f_temp *= 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 -= (int)f_temp;
                if(n_brightness < 0)
                    n_brightness = 0;
            }
            else
            {
                f_temp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f_temp /= (un_max-un_min);
                f_temp *= 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 += (int)f_temp;
                if(n_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 = MAX_BRIGHTNESS;
            }

            //通过UART向终端程序发送样本和计算结果
            printf("red=");
            printf("%i", aun_red_buffer[i]);
            printf(", ir=");
            printf("%i", aun_ir_buffer[i]);
            printf(", HR=%i, ", n_heart_rate);
            printf("HRvalid=%i, ", ch_hr_valid);
            printf("SpO2=%i, ", n_sp02);

            printf("SPO2Valid=%i\r\n", ch_spo2_valid);
        }
                //OLED_ShowInt(0, 60, aun_red_buffer[i]); //显示数据
                //OLED_ShowInt(2, 60, aun_ir_buffer[i]); //显示数据
                OLED_ShowInt(0, 60, n_heart_rate); //显示数据
                OLED_ShowInt(4, 60, n_sp02);  //显示数据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

}

/*
int main(void)
{
        char buf[] = {"There is no luck"};
        char buf1[] = {"There is only"};
        char buf2[] = {"word."};
        char author[] = {"Qing"};

        delay_init();
        Oled_Init();

        while(1)
        {
                Oled_Display_Pic(128,64,0,0,pic);
        }
}

//        Oled_Display_Char(0,0,'A');//显示单个字符
//There is no luck.There is only work.幸运是不存在的,努力才是硬道理。
//Oled_Display_String(0,0,buf);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2,0,buf1);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4,0,buf2);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String(6,80,author);
//        Oled_Display_Pic(128,64,0,0,pic);//显示图片
//        Oled_Display_Pic(32,32,2,48,chain);//显示汉字

*/

网友A:
根据提供的代码,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在代码中,变量i在循环结束后将等于n_ir_buffer_length,而在下一行代码中,使用了i作为索引来访问aun_red_buffer数组。由于数组的索引从0开始,因此最后一个元素的索引应为n_ir_buffer_length - 1。

因此,修复该问题的方法是将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这行代码移动到循环内部,并将索引更改为i - 1,如下所示:

c
for(i = 0; i < n_ir_buffer_length; i++)
{
    while(max30102_INTPin == 1);   //等待MAX30102中断引脚拉低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ir_buffer+i), (aun_red_buffer+i));  //从MAX30102 FIFO读取

    if(un_min > aun_red_buffer[i])
        un_min = aun_red_buffer[i];    //更新信号最小值
    if(un_max < aun_red_buffer[i])
        un_max = aun_red_buffer[i];    //更新信号最大值

    printf("red=");
    printf("%i", aun_red_buffer[i]);
    printf(", ir=");
    printf("%i\r\n", aun_ir_buffer[i]);

    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 - 1];
}
通过这种修改,代码应该能够正确地访问数组元素并赋值给un_prev_data变量。然而,您提到存在一个不完整的代码行:"un_prev_data = aun_red_buffer[i];"。根据代码的上下文,这可能是为了保存上一个红光LED传感器数据的值,以便进行后续的处理。但是,在代码中并没有给出该变量的定义和初始化,因此可能需要在代码的其他位置添加相关的声明和赋值语句。